新手刚入和18级甲醇机,不会调机机。求教?请进

楼主(2009-05-19):
新手刚入和18级甲醇机,不会调机机。求教?现将本人调校情况如下:拆下火头,将主油针逆时针到最大(螺丝与口相平),用手堵住风门入口,拉三五下,使油进入缸体。再装上火头,手松开风门入口拉几下,发现油管油倒流回油箱。调主油钍顺时针两圈,接上点火棒,拉起有反应,但马上息火,拉得时候还油从风门口喷出,但油管里又没有油。重复这一步骤,老样子。其间有喷油现象,但油管里却又接不上油的。好难调啊, 如本人再不成功,将会变卖家产,永不回头。望哪位大师指点迷津,万分感谢!

网友:
哈哈  哥们 我就是因为不会调 改的电船。。有知道的帮帮忙 我也学学

网友:
 18级甲醇机也可當作車的甲醇机一樣调啊!

楼主:
是啊,电的方便啊,当初只考虑油的持久度,没想那么多。还是自己太懒了吧

网友:
玩油机是复杂点,别灰心,多看看坛里调试油鸡的帖子,你会大有收获的。
就你说的现象,基本上应该是富油了,解决方法:
1、火头要先装上;
2、先检查油箱的油位,要和化油器油针持平,稍微高低一点也行;
3、风门开2/3,用手堵住风门入口,拉三五下,使油进入化油器,送开风门口,如油快速退回,关点油针1/4圈,再试,直到不退或者退的慢了,控掉发动机里的残油,上电,点火;
4、根据实际情况再调整油针。

其余细节我就不说了,参照其它的帖子,祝你早日点火成功!!!

网友:
用内阻小一点放电电流大点的电池做发火头的电源,要容易点火得多

楼主:
多谢各位老师了,我将继续努力

网友:
记住,请言放弃,不是模界人士所为!

楼主:
今天把发动机拆出来,自做了个磨车台试了一下,觉得还是富油的问题,烟比较大,低速怠速不稳。发动机上一共有三棵可调螺丝,一棵是进油管上的螺丝(是不能主油针?),一棵是风门活塞上的螺丝(是不是副油针?),还有一棵化油器上带弹璜的螺丝是什么螺丝,调什么用的啊?机机声音好响,耳膜都有点受不了了,希望老师们多多指教,祝偶早日成功。谢谢

网友:
 圖呢? 無圖KY大師將不回你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把发动机拆出来,自做了个磨车台试了一下,觉得还是富油的问题,烟比较大,低速怠速不稳。发动机上一共有三棵可调螺丝,一棵是进油管上的螺丝(是不能主油针?),一棵是风门活塞上的螺丝(是不是副油针?),还 ...

带弹璜的螺丝是调怠速的,一般用动。其余的去‘发动机’区看看帖子,油鸡的基本调整那里有详细的介绍。陆上磨车要注意冷却。慢慢的学吧,不用着急

网友:
干脆跟我换电船啦,油船等我来调,哈哈

网友:
当面做给你看会好点!说多少你都不一定能明白! 你在广州可以出来交流一下,其他地方就无办法了

楼主:
冷却是有的,人工加地心引力自由落体  还有电换油的,我以为只有油换电的呢!不过现在我不想换了,最近有很大进展,我要模出名堂来。希望得到台州模友当面指导才是实际的。同时感谢本坛模友及大师们

网友:
OS化油器

网友:
肯定富油喇…车没有磨吧…新机器拿回来油针都不动的清况下是比较富的了…磨车多加一两个垫片…用比较富油的主油针!全油门空转调机!

楼主:
垫片加在哪里啊?是不是要把蓝头拆下来加啊,目的是不是为了减低气缸压力啊。现在烟大的呛人,是不是够富油了。

网友:
你用5%的油吧 开到全油门 把主针往外拧

网友:
看看 rcfans 调车 的帖子 还比较详细

-----------------------------------------------------------
不要 用sto快递发货 丢了还不赔

网友A:
磨车不要加水冷,机器热不起来磨不好的

网友B:
不要 用sto快递发货 我明白啦! 相信是令狐冲開辨的業務吧!

网友C(2009-08-06):
请检查排气管和发动机排气口连接的那个小胶管是不是漏气,如果漏气那就肯定不会进油!

网友D:
LZ 慢慢来,我用的是中阳18的车用发动机改在船上的,我的还是电船改的,发动机我的主油针一般放三圈,慢慢摸索你会有进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