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AMA V4的问题,高手请进

楼主(2009-05-19):
下午改完的V4飞了会都没问题的,晚上吃完饭后又飞了2-3分钟在空中悬停,感觉没电了就换了块电池就发现油门要推50%机机还是飞不高,就离地二三十厘米的样子,我以为电池不行了又换了块还是不行,我就把JJ拿在手上在推油推到一半的样子4合1就亮红灯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改机的图片地址: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网友A:
猛推油门 4合一就会红灯亮 是不是你的JJ太重了

网友B:
电机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猛推油门 4合一就会红灯亮 是不是你的JJ太重了
我也没猛推啊,JJ拿在手上慢慢推油门杆过一半的时候(约50%)4合1就亮红灯了,我改了JJ后还飞了几分钟都没问题的,后来我也怕是JJ比较重又换会原来壳还是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不行了

不会吧 ,就是离地20-30CM飞不高,在推油就亮红灯,我想这样的问题不是电池就是4合1的问题了,但电池我在004上试了基本可以排除不是他的问题,我估计也许是4合1的问题,但就不知道坏在那里,是什么引起的怎么坏的该换什么

网友C:
把晶体拔出来再插一下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晶体拔出来再插一下试试看

谢谢。。。刚才去试了下把接收和遥控的晶体都从插了一遍还是不行,推了一半多点就亮红灯,而且飞不高离地还是20-30CM

网友B:
你怎么不检查电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怎么不检查电机呢?

应该不会是电机吧,我的电机也会转啊,油门慢慢推电机转数就越快,就是油门杆推到一半多一点点也就50%多一点的样子,4合1就开始亮红灯了,如果是马达的问题,难道4合1有检测马达的功能才亮红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不行了

如果是马达问题的话,我把两个电机都拔了,在推油门还是那样的情况,推一半多点就亮红灯

网友B:
马达会转不等于马达没有问题,通过马达的电流过大,造成供电电压的迅速下降。所以四合一红灯报错。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马达会转不等于马达没有问题,通过马达的电流过大,造成供电电压的迅速下降。所以四合一红灯报错。哈哈

这样啊。。。有道理,那个马达拆下来,怎么拆后盖看看里面的碳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马达会转不等于马达没有问题,通过马达的电流过大,造成供电电压的迅速下降。所以四合一红灯报错。哈哈

刚才2个三通道玩具的180电机直接接到4合1的马达输出处,在推油门还是这样的问题推到一半多一点就亮红灯

楼主:
这ESKY的售后技术服务电话真难打啊,问了他们的技术人员说是4合1的控制部分坏了

网友B:
换上你能悬停的那块电池试一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上你能悬停的那块电池试一试吧

还是不行,估计是4合1坏了

网友B:
检查一下伺服器,控的天线拉出来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一下伺服器,控的天线拉出来没有

都全部试过了,也可厂家的技术人员沟通过基本可以确定是4合1坏了

楼主:
前天花了8元快递费把4合1和马达发回厂家检修,厂家检修后的结果是马达和4合1都正常没有问题,技术人员告诉我还是我电池的问题,让我找块全新的电池试试,我告诉他我试了4块电池都是这样的,我坚持说不可能是电池的问题,他们的技术人员有说也许是浆的攻角问题(这个我就不是太清楚了),今天下午收到厂家快递回来的东西在装上JJ,换了副新桨。。。TNND啥问题也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