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E—sky 0851 平衡充电器解剖!

楼主(2009-05-19):
呵呵。。今天在华强购元件,顺便买了块11.1v 20C 2000mAh 的电池。。。买了个0851的充电器。。。也不知道能否充这个电池。。。。。??请大虾指点!!!听有的帖子说:0851、0852的充电器不适合充放电量大的电池,容易过充。。。。???此话怎讲呢?

一回家马上对其解剖。。。呵呵电路板如下图。。。呵呵,有点像智能平衡充!控制芯片用SAMSUNG 的单片机,加几个MOS管。。三极管。。等等。。。。~!

e_sky0851 charger

e_sky0851 charger

网友A:
关心多少买的

网上要40元了,还很容易坏。

网友:
这个充还是不错的,我买LAMA时配了个,精确度比较高,对于小容量电池特别好用,对于大容量电池来说电流是小了点,好象有150分钟限时,不过充多二次也可以应付一下了,甚至有兄弟对B6之类的不放心,先用B6急充,再用这个补满的。
也没见什么人说容易坏吧?

网友:
我有两个,两个一起冲速度也挺快的。毕竟esky是大厂子的,比山寨的b6用起来放心

网友B:
精度比200多的b6好,速度超慢.

网友:
的確是不錯的~
記得第一次打開看到里面的電子也覺得用料十足~
用著又安心又省心~

网友C:
充满电后电压在4.16--4.17,有点低 但已经很满意了。我有两个,六块电池一玩搞定,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精度比200多的b6好,速度超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上要40元了,还很容易坏。

我一直在用 很不错我的电池都是1000MA左右的 建议不用大容量的人可以放心使用 在说就算坏了也就40元 我之前用的一个E-max的200多元的充电器 没几次就坏了 关键根本没售后 模型的用品售后保障太差  所以能买便宜的就别选贵的 少交学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充满电后电压在4.16--4.17,有点低 但已经很满意了。我有两个,六块电池一玩搞定,哈哈

我以前有2个,其中一个非常的准,都是4.20,用万用表量的,而且这种充电器我敢放在浴室隔夜充,换成是多功能充电器就不敢了。

网友:
推荐一款真正的独立平衡充,Lipo-3S-2A,无需适配器,直接220V

网友:
楼上是托!!!!!!!!!!!!!!!!

网友:
。。。。

GL516 你是深圳的吧,有时间一起去飞飞机吧,我在华强北上班,哈哈,我的QQ418739876,看到了加我

网友(2009-06-18):
我一直在用这个,有2个。

都是冲大容量的,慢是慢些,但我时间有的是。而且还便宜。

绿灯常亮后,拔下,电压4.18.、4.19。很不错了已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