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震动的问题

楼主(2009-05-19):
几个月前买了一架50CC的汽油机,联和的E300。由于没太多空闲,断断续续捣弄了几个月总算装好了昨天发动了一下,机子启动很顺利,拨几下就着了,可是运转时震动的很历害连整个尾翼部份都在大幅度的抖动,低速和中速都一样,后来又把机子熄火后仔细检查了一遍,该紧的地方螺丝都已拧紧了,螺旋浆转动时也没有双浆,
发动机
的浆轴也应该没问题的(全新的没飞过的)想来想去也想不出问题在哪,还请高手指点一二谢谢!哦忘了说发动机的型号是CRRCPRO GF50I

网友A:
用好点的减震胶螺丝 固定机器
用好点的减震胶螺丝 固定机器

网友B:
换根浆试试.

网友C:
联合的JJ强度不大够.我也买过这个JJ,确实震的很厉害.

楼主:
$初哥$联合的JJ强度不大够.我也买过这个JJ,确实震的很厉害
谢谢你的意见,还想请教下你那联合的机子后来是怎样加强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