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T降压线,降不到5。1

楼主(2009-05-20):
大家来帮哦解决一个问题吧,YT600NSP,原装锂电,出来是5。78V加上YT原装的降压线,拿表一量,傻眼了,5。65

楼主:
不是说了5。1V双向降压线吗,怎么降不到5。1V啊

网友A:
不知道~帮顶了~~~~

网友B:
那个降压线里面就两个二级管,你量一下看是不是好的,再是我觉的不用也行,我的600ESP就没有用,3个610,一个9253都很好,不会烧的。放心。我到是觉的用了更不放心,飞机上面不要搞的很多接头,飞的时候掉了就麻烦了,再是那个二级管顶多是个3A的,在空中烧了更麻烦。

网友C:
随便找个整流二极管,都是正向压降0.7V的硅管,串到线路中正好合适。如果担心烧掉,用个5A的该够了吧?

网友D:
LZ
一般的鎳氫、鎳鎘電池充飽電後的電壓在5.2~5.4v之間
亞拓的雙向降壓在無負荷的情況下,是5.68~5.69v
當您把雙向降壓接上舵機或接收機時,就會剛好電壓在5.3v之間
請您安心使用........

楼主:
原来是这样的啊,2合一出来是5。78,接降压线,然后应该拿表量的不是降压线上的电压,应该是直接量接收机通道上这个时候输出的两个针脚的电压,今天一量,准的不行,5。1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