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龙无刷电机--安装方法,稳定可靠,方便

楼主(2009-05-20):
电机不能直接接触机身,机身不耐热,会被电机的温度融化掉~
垫一片木片就好了,隔热~ 就是KT板飞机用的木制电机座~ 螺丝孔能对应电机~
找一绿茶的瓶盖,先塞到机身里面,
依照木制电机座,机身和瓶盖的相对位置打好孔,有扩孔器事半功倍~
用8mm长的机械螺丝,穿过瓶盖---机身---到达马达锁紧,桨保护器上面的那种螺丝就可以用~
再用自攻螺丝,穿过瓶盖侧面两端的机身,起到加固作用~

网友A:
不错,真为这个烦恼呢
那拉力线正确吗?有没有可以调整拉力线的安装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真为这个烦恼呢
那拉力线正确吗?有没有可以调整拉力线的安装方式?
有啊.看看这个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98877&extra=page%3D2

楼主:
我用的就是7060桨~

不过为了杜绝桨打到尾杆~   支一根碳杆,用热溶胶粘好~

应该保险了~

网友:
太有才了

网友:
感谢分享,马达安装问题看起来不是大问题,但要解决好是不易,在翼龙上用这个方法很不错,也要用到一些胶质机身的滑翔机上.

网友:
电调还是安装在外面吧,散热好!

网友:
LZ办法不错,用金属的隔板太热。

网友:
你这样会不会重心太靠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