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雕刻机DIY丝杠的调查!

楼主(2009-05-20):
这是我自己雕刻机要使用的Z轴丝杠图纸。

已经试制成功了!

现在想推出一套规格标准的DIY雕刻机丝杠,征求各位要自己DIY雕刻机的朋友的意见,看看图纸中的各个部位的尺寸如何?

A,B,C,D,E,F,L各个尺寸大家来定,最终确定一个通用的标准。

希望大家踊跃参与,谢谢。

下面是螺母的图纸:

为了向广为使用的63元/米,整套3根丝杠配套双螺母200元/套的价格靠拢,丝杠的材料计划使用45号钢,螺母计划使用铜,螺母座还是用铝合金。

丝杠肯定不会磨,表面光洁度肯定比63元/米高,铜螺母的配合阻力小。

如果尺寸规格统一后就可以降低加工的成本了。

目前已经收集到的标准是:
1.B,C端直径改为8mm,供使用8x16x5轴承。
2.F端改为长度20mm,可供安装手轮。
3.E端长度仍为15mm,其中有6mm长的螺纹,可使用M8螺母锁定轴承。
4.丝杠的螺纹可以选择T14x4或者T16x4,作为定制的可选项
5.X,Y,Z,3轴的螺纹实际长度在一定的范围内可作为定制的可选项。

网友:
兄弟!最好能螺母安装尺寸也能这样搞个我们DIY标准!!嘻嘻 :e m19:

楼主:
对了,忘记了。

网友:
搞标准就搞出一套标准来,每个值要有一系列的取值才行。

网友A:
能介绍一下使用的材料,表面处理工艺,光洁度参数,和你有没有进行过疲劳测试吗?
我只是觉得这几个参数挺重要的,不然东西使不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介绍一下使用的材料,表面处理工艺,光洁度参数,和你有没有进行过疲劳测试吗?
我只是觉得这几个参数挺重要的,不然东西使不住。

diy的搞这么多花样干吗。能用就行了。疲劳测试,商品丝杆也没见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买的丝杆末端轴承用的都是8个内径的  用10个的是不是大了点?

如果要改的话考虑使用以下规格的2个轴承叠加使用:
8x16x5轴承2个,那么B,C改为直径8mm,F,E保持不变。

网友C:
可惜我的机子已经定型了!如果各部位尺可以按照我的要求做一套,就考虑定一套,楼主的技术是见识过了,非常放心,还赞一句“楼主好人啊”…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惜我的机子已经定型了!如果各部位尺可以按照我的要求做一套,就考虑定一套,楼主的技术是见识过了,非常放心,还赞一句“楼主好人啊”…呵呵

既然已经动手做了,那一定也有些经验了,也可以说说你的要求,可能也有一定的代表性。

网友:
呵呵…借图一改,手机改的,效果很差!……等等…上不了图

楼主:
螺母座的外径做到22mm应该是可以的。

如果不要安装孔的话,如何安装呢?

网友D:
丝杠F端应该加长,以便于加装手柄

网友C:
郁闷,才上了一张就不让上图了!我说说我的丝杆要求,联轴器端我要求M8*32,因为我是用两个M8螺母将丝杆锁紧在轴承上,所以要全牙,联轴器也是自制的一头是M8螺丝孔的,丝杆尾端要求是直径8mm*长20mm,中间部分最好是T14*4,中间丝位长度大概为140,302,380!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丝杠F端应该加长,以便于加装手柄

好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郁闷,才上了一张就不让上图了!我说说我的丝杆要求,联轴器端我要求M8*32,因为我是用两个M8螺母将丝杆锁紧在轴承上,所以要全牙,联轴器也是自制的一头是M8螺丝孔的,丝杆尾端要求是直径8mm*长20mm,中间部分最好是 ...

联轴器端我要求M8*32,因为我是用两个M8螺母将丝杆锁紧在轴承上,所以要全牙,联轴器也是自制的一头是M8螺丝孔的。
连轴器端E轴承位可以有螺纹,轴承的厚度是10mm,15mm有6mm的螺纹应该够用了,用单个m8的薄螺母就可以锁了,但是连轴端有D螺纹就不符合通用标准了,这点对标准来说比较特殊。
丝杆尾端要求是直径8mm*长20mm,中间部分最好是T14*4,中间丝位长度大概为140,302,380!
F端的长度加到20mm便于安装手轮,螺纹使用T14x4和T16x4可以作为定制选项,螺纹的实际长度是可以作为定制选项140,302,380。

网友C:
引用:
螺母座的外径做到22mm应该是可以的。
如果不要安装孔的话,如何安装呢?

安装孔我自己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安装孔我自己配啊!

那我还是保留2个安装孔,如有需要可以自己根据需要再打孔吧。

网友:
对…D处螺纹的确不符合通用标准!因为我的联轴器是自制的,联轴器一端为6.35,另一端为M8丝孔!这样是因为当初想就用M8不锈丝杆来传动!现在如果丝杆联轴器位改变,那我又得另购联轴器了!

网友:
引用:
那我还是保留2个安装孔,如有需要可以自己根据需要再打孔吧。

也对哈

网友E:
认真一顶,以前自己搞了一套,精度太差扔了,如楼主搞成功,马上买一套,关注,不要放弃,支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认真一顶,以前自己搞了一套,精度太差扔了,如楼主搞成功,马上买一套,关注,不要放弃,支持了!

请提供一些你的经验,或者要求吧。

网友:
建议楼主简化下.A=B=Ф10 D=0 即左端为Ф10 光轴轴承限位可车个槽镶卡簧.左端长25,右端20安装手轮...另,楼主有没淘宝店,留下联系方式啥的啊,我正准备做雕刻机呢...我的QQ373936623

楼主:
淘宝店淘宝掌柜:坏了找我,就是了。我的QQ15953321

用卡簧限位不能有效的消除丝杠的轴向间隙。

网友F:
老兄,

你真的是实干家。我有个建议,查找3~5种厂家的标准丝杠,用其最常用的尺寸标准来生产你的丝杠,这样通用性强,可以和进口产品互相换用。比如三住网站上有些型号和标准,可参考一下: http://www.misumi.com.cn  另外THK NSK什么的也有很多可参考的标准。

还有图上的A接联轴器的那端,可否用6mm的?6mm的是常用型号,比较容易配标准联轴器。TB上有15元的联轴器,多是标准尺寸的。

谢谢!预祝成功!

如果这个成功了,下一步制作方导轨吧,这个也是很多DIY友想要又买不起的。如果有了价廉且质量尚可的方导轨,大伙的DIY的范围可以扩大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F:
老兄,

你真的是实干家。我有个建议,查找3~5种厂家的标准丝杠,用其最常用的尺寸标准来生产你的丝杠,这样通用性强,可以和进口产品互相换用。比如三住网站上有些型号和标准,可参考一下: http://www.misumi ...

感谢提供宝贵的资料和建议,明天再重新出新尺寸的图。
其实丝杠已经都完成了,工艺材料都完善了,林大夫也已经实际使用在他的雕刻机上了,通过了测试。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98415&extra=page%3D1
这套丝杠的加工要求和成本比较高,所以要重新设计一套低成本的丝杠,统一规格尺寸,这样可以批量生产成本也低。

网友:
引用 网友F:
老兄,

你真的是实干家。我有个建议,查找3~5种厂家的标准丝杠,用其最常用的尺寸标准来生产你的丝杠,这样通用性强,可以和进口产品互相换用。比如三住网站上有些型号和标准,可参考一下: http://www.misumi ...

说得对

网友:
怎么没消息了??

网友:
一般这种事是捧场的多行动的少,谁敢吃螃蟹啊,我是第一个拿来用的,丝杠车的的确不错,可好东西价格都高,聚四氟螺母楼主不是第一个用的,不是不能用,有优点就有缺点,铣床上是肯定不能用了,雕刻机上用要注意一个问题,一定要把加速度值设的小一点,我用双铜螺母预紧消回差的机器在我的pvc机器上加速度一般都是400,可同样的机器换成这个螺母用400的加速度小尺寸的东西就变形了,因为聚四氟有弹性,加速度太高了还没等螺母弹性形变恢复机器已经换向了,加速度值改成200就没事了,雕刻机多是轻切削,主轴转速高,在起停和转弯的时候加速度低点,让机器等一下弹性形变恢复。
    另一雕刻机卖家出了几百台都是这种螺母,卖到海外的也不少,据说评价也不错,我这有两台测试的机器,和他家交流了一下,他建议用户的加速度值设置都是200,所以这个问题并不明显,这也证实了我对楼主这个丝杠的测试结果。

    那些非要拿二手滚珠丝杠和这个比较的就不要参加讨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