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0mm的木虾需要什么样的配置

楼主(2009-05-20):
找到份700mm左右的虾图,准备仿造一条.以前没做过
先咨询一下配置(动力\舵\桨 等)
油电都可,估计这么大需要用油的吧,电的不知道有没合适的动力可选(750?)嘿嘿!!

就这条的图纸

就这条的图纸

网友A:
说个电的:

B3674级别KV3000左右的无刷电机,6S以上的A123或大C数的锂聚电池,O记2135/3 ,   937/3三叶金属浆 其它用常规件就好

楼主:
多谢 既然电的有戏 我就按原尺寸做了 本来打算缩小到500mm

网友:
好眼熟的飞虾!~

网友:
21级直出

楼主:
眼熟啊
确实很多年前的船了.........

网友:
我都整紧只45虾啊```850CM   45HR直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份700mm左右的虾图,准备仿造一条.以前没做过
先咨询一下配置(动力\舵\桨 等)
油电都可,估计这么大需要用油的吧,电的不知道有没合适的动力可选(750?)嘿嘿!!

这电虾???

楼主:
楼上有什么疑问啊 明说

网友B:
其實只想問這個是電虾嗎? 從那裡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實只想問這個是電虾嗎? 從那裡來的?

图纸上表示的是油虾 这张图是从网上找的图 我没见到过实物 这船可能是05年
可我油机不会磨 所以准备做电的

楼主:
晒好图纸了 准备开工
开始材料收集中..................................

网友:
老虎!

引用 网友A:
说个电的:

B3674级别KV3000左右的无刷电机,6S以上的A123或大C数的锂聚电池,O记2135/3 ,   937/3三叶金属浆 其它用常规件就好

这种蝦艇是周回比賽用的
我建議LZ先用1.4-1.6(Picth)螺蚷38-40m/m的二叶浆來跑!!(是这种蝦艇的最佳配搭)
它图內一定有给油机用的浆配搭数據!(可能是1.4-1.6(Picth)螺蚷45-50m/m的二叶浆)
致於电机方面的配搭就再由老虎來幇你想想了:loveliness:

网友(2009-07-08):
ma15810123750@yahoo.cn麻烦大侠方便时给小弟一张图纸吧

网友:
劝你别整。。会后悔的

网友(2012-06-05):
821041130@qq.com    给份图纸来吖,谢谢

网友:
盖子要改。。。电的不用这么多洞不然翻船进水爽死你。。。。

网友C:
嘿嘿!这个都有套材了,还虾古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