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知道贴片三极管

楼主(2009-05-20):
哪位知道这个贴片三极管的型号,先谢谢啦!
       SOT-23封装 上面有“64”2个字

网友A:
贴片三极管型号对照

楼主查一下,

印字     器件       厂商    类型    封装    器件用途及参数

P64    SST5464    Sil    F    SOT23    2N5464
R64     2SC4091     Nec     WQ    -    npn RF fT 4GHz @1mA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查一下,

印字     器件       厂商    类型    封装    器件用途及参数

P64    SST5464    Sil    F    SOT23    2N5464
R64     2SC4091     Nec     WQ    -    npn RF fT 4GHz @1mA

请问这种参数怎么查的?常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