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郁闷.连炸三次鸡鸡!!!!

楼主(2009-05-20):
最经一直想翻身.接连三次掉床下了...接连炸了三次...修的我没有功夫了..
前两次翻,大桨没有炸坏.更换了SF\大齿\主轴.......YT430的桨...最后一次太猛.把桨给炸劈了...
每次炸都伴随一个奇怪的现象.横轴炸不弯.每次中连必炸弯..不能在一个轴上了.眼观看不出...那个郁闷啊...
狠心买了一堆的配件.....准备继续炸...突然发现..500的桨难找啊.贵啊....
请教个位..除了原装的亚托桨..你们都使用什么桨.刚知道豪克也有,就是价格也和亚托差不多了...知道的PM个信息...

刚了解到个千虹的桨...用过的过来说说!!!!

网友:
炸的很爽 500炸鸡有气势

网友:
看不明白。。。。

网友A:
我的500ESP刚装好时舵机接错了,也炸了一次,损失425D桨、尾管、传动轴和尾轴。
一气之下也买了一堆配件,不过425D的桨我是没舍得再装上用了,300多米啊,买了一副80的玻纤桨,牌子记不得了(记得也不说,免得说我是托 )用到现在,近50个起降没炸过了,哈哈。
上周六最后一块电池我也翻,结果错舵,从20米左右乱翻下坠,在离地1米左右时本能的油门打到底(飞航线养成的坏习惯),没想到在离地半米来了个倒飞悬停,赶快翻回来。旁边的兄弟还以为我在表演
他囊个晓得我手都在发抖了 连抽了两只烟才回过神来

楼主:
LS的,PM个连接80的玻纤桨,我也搞点用用..

网友:
100多元的碳纤桨不错,中联也不会这么容易坏掉.500级以上的直机用玻纤桨不好.

网友:
LS的具体说说500用玻纤桨不好在那些地方,学习学习

网友:
LZ,我的80元玻纤是在成都店上买的,没有链接,下次帮你问问是什么牌子哈

网友A:
LZ,问到了是非耐的玻纤桨80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问到了是非耐的玻纤桨80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500ESP刚装好时舵机接错了,也炸了一次,损失425D桨、尾管、传动轴和尾轴。
一气之下也买了一堆配件,不过425D的桨我是没舍得再装上用了,300多米啊,买了一副80的玻纤桨,牌子记不得了(记得也不说,免得说我是 ...

汗,舵机接错这个是不应该的,要飞飞机应该还是了解一些基础的东西,安装,调试.之类的.至于技术炸鸡,那个不能避免...

网友:
我是用48元的玻纤桨飞3D还不错!便宜-------力争炸机不上百-------因为就差钱

网友:
最进换手了 也炸的不成样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500ESP刚装好时舵机接错了,也炸了一次,损失425D桨、尾管、传动轴和尾轴。
一气之下也买了一堆配件,不过425D的 ...

装好后检查过的,试飞前觉得布线不美观就拔了线重新布,布了忘记再检查,所以…… 米的教训。
现在每飞必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