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请教ZTZ-99,关于VSTANK的坦克。

楼主(2009-05-20):
在你的全家福里看到,VSTANK牌子的坦克最多,而且你本人还改造过1辆VS的M1坦克。现在有以下几个问题:
1、VS的遥控器分两组,行使部分和开炮部分是不是可以连接在一起?
2、VS坦克的主动轮都用的单排齿啮合,并且大部分用的橡胶履带,跑户外是否耐操?
3、VS坦克是否有机枪闪光效果?
4、8节AA电池能跑多长时间?
谢谢!

对VS的KV-2持续关注中:

网友:
 呵呵,多谢厚爱。确实手上VS坦克多些。
不过VS的悬挂都有问题(除了虎1),M1,豹2,T72都改过。
以下回答:
1,不明白,都是独立控制,为什么要连在一起?
2,驱动轮齿只是做样子,只有外侧,内侧没有,实际是靠中间的齿槽带动履带的诱导齿,驱动履带运转。 (除了虎1)(MARUI的虎1,M1A2,L2A6,90式都是真正驱动轮齿驱动,老款M1A2,L2A5和VS驱动一样)其实橡胶履带摩擦力大,爬坡及过障能力更好,也非常耐操。塑料拼接履带仿真度高,观赏性高些。
3,没有机枪闪光,以前有闪光炮系列,炮口有火光,现在不出了,可惜。
4,用充电电池很耐跑,没留意时间,充一次可玩约40-60分钟。

网友A:
新消息:VS将要出90式,T72,KV-2,M4的塑料拼接履带了,据说两个月之内。

要是连仿真驱动的驱动轮也出就好了。从VS的网站看,确实是有下功夫,不断进步。
如果考虑1:16系列就好了。还是大的过瘾!

楼主:
谢谢99的回答。本人有个“伟大的”构想,就是把各个比例的KV-1、KV-2的坦克收齐(田宫的不考虑,太贵!大于1/16的不考虑,太大!),所以正在密切注视VS的KV系列,希望HL也能出KV-2!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新消息:VS将要出90式,T72,KV-2,M4的塑料拼接履带了,据说两个月之内。

要是连仿真驱动的驱动轮也出就好了。从VS的网站看,确实是有下功夫,不断进步。
如果考虑1:16系列就好了。还是大的过瘾!
兄弟真的没见过vs的1:16战车吗?还没有生产?我看过了,vs1:16 还是虎王呢,迷彩涂装的,全朔料版,卖的说没金属件,只是价格比恒龙升级版还贵,有空到那商店拍个照你看或买只玩玩,虎王真的威猛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兄弟真的没见过vs的1:16战车吗?还没有生产?我看过了,vs1:16 还是虎王呢,迷彩涂装的,全朔料版,卖的说没金属件,只是价格比恒龙升级版还贵,有空到那商店拍个照你看或买只玩玩,虎王真的威猛

真没有-----见过。
VS  TANK的网站上都没有一点信息。是否同一公司?在哪里看到的?
上图看看。

网友:
VS的都是1:24的了

去广州龙祥兴看过了的,细节不错,就是小点

KV2、T72这些都已经出了

包括德国人缴获KV2后涂改的Pz.754(r)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真没有-----见过。
VS  TANK的网站上都没有一点信息。是否同一公司?在哪里看到的?
上图看看。
唉....今天到那商店看清楚,是看错了,那个虎王是Matorro 生产的,有人玩过Matorro 产品吗,内部造工好吗,射BB弹的,不知有没有车身及主炮後座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图
图还不小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唉....今天到那商店看清楚,是看错了,那个虎王是Matorro 生产的,有人玩过Matorro 产品吗,内部造工好吗,射BB弹的,不知有没有车身及主炮後座功能

 就是嘛,VS没有1:16的。
 只听说HL给国外做虎王,不内销。
 这个虎王好像有HL的影子。有改造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