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普通电焊机能烧焊铝合金吗?

楼主(2009-05-20):
今天发先车的空调不冷了,打开看发现铝管裂开了逢,想自己DIY一下修复。
请问普通电焊机能烧焊铝吗?

网友A:
先说说你是什么车,再告诉你。

网友B:
不能,要氩弧焊机,交流最好,直流也行

网友C:
有同样的问题,盼望答案

网友D:
h好象不行 用氩弧焊 具体操作请高手指点吧 我不会 但肯定用氩弧焊是正确的

网友E:
空调的铝管那么薄怎么焊 换吧

网友F:
我有氩弧焊机,但我没看到说明书上说能焊铝啊

网友G:
换吧, 自己焊的话很危险的...

网友H:
找个修空调或修冰箱的,把裂的割掉,接上一段好的,他们能用氧焊,有铝焊条,也可接一段铜管,也有铜铝焊条,我以前修过空调。你的管子裂了还要排空加氟,你自己搞不了的

网友I:
换一个吧。

网友J:
用氧焊,楼主拿来我帮你焊

网友B:
用氩弧焊,用HS311焊条,采用直流反接,熔宽大,熔深浅,正好适合焊铝合金薄件.前提是要将焊件表面氧化铝膜清除干净

网友:
 用氧焊吧!好控制点,呵呵,买好一点的助焊剂,很好焊的

网友K:
LZ如果不想换铝管最好不要用普通的电焊机

网友L:
普通电焊机是不能焊吕管的

网友M:
别折腾了,压缩机坏的时候就 得不尝失喔

网友N:
换根管子吧,可能不止一个裂缝。

网友O(2009-07-15):
那东西很薄,别说是铝的,即便是铁管的电焊也焊不了

网友P:
铝材不用采用电弧焊焊接,不能采用气割切割。

网友Q:
如果要换管的话,又想DIY,我劝LZ直接换一根铜管好了,又不在乎这几个钱,而且还好加工,不用焊接的,汽车上的空调全是用的铜纳子做的接头.

网友R:
氩弧焊要有氩气才行!气源难找,一般修理冰箱与空调都用气焊!有专用气焊设备卖的!不过很贵!

网友S:
用胶试试,外面要扎铜线或包玻璃纤维布或包铜皮,胶要上满,我曾经修过冰箱的铝蒸发器,上胶贴铝片。

网友T:
换铜管 ,抽空,加氟。
估计你自己做不了

网友T:
如果管不好换可以尝试一下金属胶

网友U:
换根管子吧

楼主:
  已经花65元整根管子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