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X-500H 这款电机有设计问题,厂家欺骗了大家

楼主(2009-05-20):
最近大家都在折腾a123,我也不例外,亚拓500 机配6s a123  但用原装动力转速不够,所以要更换高kv的电机,听说ax-500H 这颗电机专门为亚拓500 改用6s a123设计的,于是
就确定购买这款电机。
电机到手后看到工艺都做得不错就安心放好了(因为当时在安装我的新机600esp,500就没时间弄了)。一个多月后的今天终于有时间弄我的500了,于是就
把新买的ax-500h 电机装好在电机座上通电试机,刚开始小油门转动还是不错的,动平衡都做得很好,然后把油门加大,但问题出来了,声音听起来很不对劲,噪音很大,风量不
足,特别电机转动风扇发出来的切风声很不对。于是细心检查电机的问题,发现这颗电机采用的是单向离心风扇,而风扇的设计转向和电机的实际转向刚好相反,所以才会发出很
大噪音,当时第一感觉是厂家发错了给我,于是联系厂家反映问题,但厂家很不负责任,明知存在问题都不肯退换,现在我对这个品牌很失望。

网友:
....离心风扇是不可逆的 就这点讨厌。。

楼主:
厂家的答复

网友A:
楼主!

这款电机我在用呀!电机应该是顺时转呀 你搞错了吧!
飞下来温度只有15度左右呀!应该没有问题!而且很暴力,我用的是好盈100A电调 A123  7S

网友:
lz

真挑剔.那风扇没有还不照样用.就算旋转方向正确又能怎样?你以为那玩意就真能散去多少热量么?电机主要还是本身发热要小才是关键.本身就是可有可无的东西.再说了,YT500要这个方向转,换一款飞机又要反过个方向转.那你叫人家厂家怎么弄?

网友:
楼上说的也不全对啊 厂家可以把这个风扇弄成可以拆装的啊 比如反转的活把风扇拆下反着按不就完了

网友B:
LS说的不错,我来补充一下吧,LZ这个风扇正转(顺时针)时叫做“前向式”风扇,特点是吸收功率随流量(转速)的升高而升高,大功率时容易过载(这小点风扇就不用担心了 ),如果反转(或扇叶相反方向)时叫做“后向式”,特点是吸收功率到一定流量时反而下降,当然流量不会再往上升,不容易过载,而且一般效率比前向的好一点,用的最多,当然,前向式一般用在大功率高动压头的场合。还有一种叶片和轴是垂直关系,叫“径向式”,介于两者之间。电机这小直径的风扇实在关系不大,不用挑了,转子壳和空气的相对运动与定子接触散热才是最重要的。

网友:
我买的AX-2218的450用电机是可以拆换风扇的,想要哪种方向随便换。感觉电机还是不错,发热较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LS说的不错,我来补充一下吧,LZ这个风扇正转(顺时针)时叫做“前向式”风扇,特点是吸收功率随流量(转速)的升高而升高,大功率时容易过载(这小点风扇就不用担心了 ),如果反转(或扇叶相反方向)时叫做“ ...

这个电机我试过正转和反转,发出来的噪音差别很大,而且电机最大转速差不多有40000转,风扇设计转向对电机有很大的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款电机我在用呀!电机应该是顺时转呀 你搞错了吧!
飞下来温度只有15度左右呀!应该没有问题!而且很暴力,我用的是好盈100A电调 A123  7S

15度都知道啊!

网友C:
焊死不就得了吗

网友:
我也在用它,好盈铂金70AHV+A123 6S+13T风向感觉没问题呀,电机温度大约50度,不知cloud80的15度是怎样测的???比室温还低????有制冷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C:
焊死不就得了吗

无语。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款电机我在用呀!电机应该是顺时转呀 你搞错了吧!
飞下来温度只有15度左右呀!应该没有问题!而且很暴力,我用的是好盈100A电调 A123  7S

这位大侠是在牛啊,什么马达下来后能低于20摄氏度的啊?有点让人难以接受啊!风扇设计本来就是错误的,哪有单向设计的。要敢于面对错误!

楼主:
这是离心风扇的原理图

网友:
周围人都说用着还不错,正准备给500换电机呢!

网友D:
最早提出这款电机不错的应该是我.厂家也向我询问电机测试情况.鉴于之前用过550电机效果不错.用料也是上等的0.2mm硅钢片.做工上也找不出太大问题. 我给厂家的回复是"还可以" 至于风散的效果我倒不是很重视
.因为正反转都有很强的风打出来. 维一不好的是声音比较刺耳.但这并不影响正常使用.
不排除楼主有恶意攻击的嫌疑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早提出这款电机不错的应该是我.厂家也向我询问电机测试情况.鉴于之前用过550电机效果不错.用料也是上等的0.2mm硅钢片.做工上也找不出太大问题. 我给厂家的回复是"还可以" 至于风散的效果我倒不是很重视
.因为正反 ...

正因为设计不合理声音才会比较刺耳

网友:
上面我就说了,前向式的功率是随转速增加而增加的,你说的正确的方式后向式转速到一定时候再上升流量也不会上升了,所以前向式的流量要大,功率大了声音当然大了,要没声音玩内转去,还好不玩函道,难到指望函道也声音小?

网友:
有没有散热我都是一样的用…不过载就不会有很热的

网友(2009-10-12):
厂家的设计水平太业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款电机我在用呀!电机应该是顺时转呀 你搞错了吧!
飞下来温度只有15度左右呀!应该没有问题!而且很暴力,我用的是好盈100A电调 A123  7S

室外常温都不止15度啊,电机才是15度怎么可能啊,你是不是在零下15度时候飞的啊?

网友:
 难过三分钟

网友:
我用的是450的,一样的情况

网友:
先问问这款电机多少钱买的? 一分钱一分货啊

网友:
有点推卸责任的感觉

网友:
没有用过,观望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