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啊!

楼主(2009-05-20):
救命啊!拆了一台110v的电机想改成220v数据己计算好了,就是不知怎样绕线圈,下槽,那位大哥指点一下。谢了。 𨚩

网友A:
 只能见死不救了

网友:
拆之前就应该想好怎么绕,或拆的过程中记下绕线规律

网友:
找维修电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能见死不救了

哈哈哈哈哈哈哈

楼主:
楼上各位很有“人情味阿”

网友:
重新绕线啊

网友:
我看见那种绕线示意图,脑袋就发蒙。

网友:
有资料,可以上网下载

网友:
同样的绕法,线径小一点,匝数增加

网友:
多少槽的电机,槽的长宽是多少,上一个图看看

网友:
以后不要在拆了,要用5A调压器。

网友:
买个8A的调压器吧,一物多用,

网友:
测下电机定子铁芯数据,跟国产电机数据对比下..楼主有电机接线图册吧?

网友:
110V的电机是不用绕的,我见的110V的电机百分百的是双线并绕,只要把它的线头打开头未串连就可以了。改过多台110V的空调压机变220v的。上图我教你。

网友:
再去买个拆了,这样就记得了

网友:
救不了,LZ多保重

楼主:
老半天还是上不了图?

网友B:
你俾个本地连接梗係唔得啦...
要将图片当附件上传上嚟, 或将佢放係网上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俾个本地连接梗係唔得啦...
要将图片当附件上传上嚟, 或将佢放係网上引用...

唔通佢个附件发咗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唔通佢个附件发咗炎

陷脓

网友:
引用 网友B:

陷脓

楼主:
附件无发炎系第二度发炎啫。

楼主:
3A同 ZeroGStudio系广州。比个Q吹下水。

网友:
引用 楼主:
3A同 ZeroGStudio系广州。比个Q吹下水。

怕影响工作效率, 一直都唔用Q嘅人...

楼主:
唔用Q?用手鸡?用座鸡?写信?打电报?当面吹?

楼主:
在`次跪求各位,本人有理论无实操,就系唔识点绕线同落槽,广州有无人识阿。教下。

网友B:
我在珠海, 有事可以PM我, 呵呵...

网友:
单相还是3相,首先分清是几极的,也就是转速多大的,2极3000转,4极1500转。(50HZ理论转速),你需要一个绕线机,还需要一套万能模具(也可以用木板代替),还有下线用的划线刀,压线脚。还需要绝缘材料,包括:青稞纸(绝缘纸),绝缘漆。
我说的比较专业了,以前修过电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在珠海, 有事可以PM我, 呵呵...

离我老家几十公里哈

网友:
手工绕制非常麻烦的。我劝你还是放弃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离我老家几十公里哈

哪里? 从实招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哪里? 从实招来...

离"大炮"家十几公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离"大炮"家十几公里

老虎的门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离"大炮"家十几公里

上次看到你那边的屋子不错, 想过去那一带看看...
虎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