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三通和四通到底有哪些区别?多了哪个通道?

楼主(2009-05-20):
最近一直在玩三通的小飞机,有想要买个四通模型的想法,网上说三通以前的都是玩具,只有从四通开始才算步入了专业模型领域。但实在不太清楚他们的区别,望解答,谢谢各位了!

网友:
通道 对应 动作

3通道 对比 4通道  一定会少做出 相应的动作 所以 你仔细算下 各个方向的动作 你就知道区别了

网友A:
三通的玩具没有倾斜盘,螺旋桨不能倾斜,只能靠尾巴的螺旋桨使机身向前倾斜,飞机才能向前飞,但不能向左右倾斜,如果飞机左右倾斜就无法修正。四通飞机有倾斜盘,螺旋桨可以向四个方向倾斜,就是可以向四个方向飞,操控自如,接近真飞机的控制方式。

网友:
最主要它还有个简易的陀螺仪,最大程度的控制了飞机的自转

楼主:
噢噢!原来如此!是这么回事啊!!

网友:
新手电动直升机通道扫盲之通道和通道数量篇

所谓的通道,其实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其实是指接收机能控制几个设备。

先讲个概念,通常很多商家自己也不具备相应的知识,因为4个方向就是4通道,3个方向就是3通道。

其实不是这样的。听我细细说来

飞直升机需要几个通道?

有人说4个,没错,4通的飞机确实很常见,实际上飞直升机需要5个通道至少

分别是 。
因为4通道飞机,螺距是固定的,所以没有螺距的通道,所以就没有螺距的变化了

那么6通道飞机是怎么回事呢?

六个通道分别是: 油门,螺距,副翼,升降,方向,陀螺感度

那么3通道飞机是怎么回事呢?

3个通道分别是: 油门,方向,尾部马达

3通道的基本和直升机没有关系,原理类似竹蜻蜓。

为什么直升机要有螺距变化呢?

因为有了螺距的变化后,升力的大小,不是纯粹取决于马达的转速了,

反之也能增加抵御风的能力以及有风的时候更容易降落。

换言之,5通开始,真正意义上算是直升飞机。

所以飞直升飞机,推荐使用6通道的遥控器,6通道以上的遥控器还有助于飞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通的玩具没有倾斜盘,螺旋桨不能倾斜,只能靠尾巴的螺旋桨使机身向前倾斜,飞机才能向前飞,但不能向左右倾斜,如果飞机左右倾斜就无法修正。四通飞机有倾斜盘,螺旋桨可以向四个方向倾斜,就是可以向四个方向飞, ...

嘿嘿,其实大桨(螺旋桨)是不应该倾斜的。有斜盘的鸡,改变姿态的方法也是把机身倾斜过来,这一点和3通鸡是一样的,但是实现的手段不同。

斜盘会使大桨的螺距按照斜盘的倾斜方向发生变化。比如说斜盘向前倾的时候,大桨转到前方时的螺距就比较小,产生的升力小;转到后方的时候螺距大,产生的升力就大。由于前后升力不同,直升机就被“扳”过来,向前倾斜了。这个时候大桨产生的升力,在水平方向就有了一个分力,于是就前进了。斜盘结构的优越性是控制精确,而且效率比增加一个专门转向的电机要高。

至于四通以上对于三通的优点,毫无疑问是,四通可以侧移,三通无论如何都做不到。不要小看了这一个缺陷,它使得三通机的动作很不像真实的直升机。

网友:
唉,玩具和模型是有质的差别的:fu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