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飞机的时候,不小心把502沾到了12FG的屏幕上。。

楼主(2009-05-20):
  • 调飞机的时候,不小心把502沾到了12FG的屏幕上。。用什么方法可以去除屏幕上的502?

网友:
没有办法

网友:
据说502怕水...

网友:
把控泡水里,20分钟后就可以搞掉了!

网友:
那也没用了 塑料早被502咬花了

网友:
水慢慢的润吧 然后用绸子猛劲儿磨  会好一点

网友:
敲拉,换玻璃。

网友:
这么好的控让你糟蹋了啊

网友:
研磨膏慢慢磨?

网友:
确实没办法,不要弄了,不然花的更厉害…………以后注意吧……

网友:
先用田宫的2000#砂纸把胶水擦掉,之后再用田宫的细目打磨膏打磨。

网友:
楼上说错了,520是怕火的

网友:
没事继续用

网友:
你的显屏是胶的还是波璃的?可以试下那个 去污水,如果你不怕的话用天那水也行

网友:
将控转让卖给我吧,

这样你就看不见502啦

网友:
如果502弄到手上,可以用丙酮洗,不知道那个屏幕怕不怕丙酮。

网友:
哎,屏幕贴膜不就好了,现在

网友:
可惜啊``那么好的控

网友:
502可以溶解502。
在非常干燥的环境下,滴一滴502到干掉的502上面,然后迅速用草纸擦掉。
如果不干净,重复做几次。

要注意,这个操作有一定风险,环境一点要干燥,手法一定要快。

网友:
不知道502是否溶于丙酮。不过丙酮又会腐蚀塑料。

网友:
502怕我....楼主送给我..我帮你搞掂502...

网友:
用丙酮估计就剩下几根弹簧和螺丝了

网友:
用是正解,有些电子元件焊接之后就有502粘牢,如果要拆下它就要用丙酮泡这样502就会变软用牙刷刷一下就掉了。你先可以用橡皮泥还口香糖之类的东西把你沾有502的地方围起来再倒上丙酮泡就应该能行。不过最好先用丙酮在有机玻璃上先试一下看有没有腐蚀性。

网友:
用丙酮是正解。

网友:
留着长个记性吧,哈哈!~

楼主:
5K的控。。。万一用丙酮把其他地方也弄花了。。。。

网友:
用湿毛巾沾水,然后盖着那个地方,然后用软毛牙刷刷,或者可以试一下WD40.看能不能腐蚀一部分

网友:
不要磨了,越磨是越利害的

网友:
没多大事,有机玻璃的还是什么的?上面的膜被撕掉了?

网友:
换控最简单

网友:
我的控买到现在。 屏幕上的塑料贴都没拿掉。
记得以后贴一个手机的屏贴保护一下屏幕。。

网友:
节哀顺便吧。

网友:
不要就送我

网友A:
建议楼主用一种化学试剂"丙酮",在化学品商店有卖,不贵.502遇到丙酮立马软化,之后马上用柔暖的布擦拭表面,保证光亮如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楼主用一种化学试剂"丙酮",在化学品商店有卖,不贵.502遇到丙酮立马软化,之后马上用柔暖的布擦拭表面,保证光亮如新!
                                                                                                    千万慎重。

网友:
520怕暴力

网友:
我告诉你吧,最好的方法就是:(可要回帖哦)呵呵,就是:用丙酮蘸软布擦哦。

网友B:
我的天啊 !!千万小心啊!!弄不好全花了。分析该屏幕的成分和结构,做实验。502一定已经侵蚀了塑料了。没有痕迹是绝对不可能的。。。

网友C:
不知道处理的结果如何了?

网友D:
低价收了。

网友E:
最聪明的做法就是不要搞

网友F:
用牙膏抛光
先简单处理一下弄平,然后用毛巾和牙膏擦,时间也许会很长,但一定能擦出来

网友G:
已经这样了就不要再折腾了,要不越来越花了~

网友H:
12FG的屏幕绝对是有机玻璃的,你用丙酮花得更厉害,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要搞,502已经腐蚀塑料了,即便擦掉也是很明显的灰蒙蒙一片了

网友I:
心里几不痛快啊

网友J:
最好保持现状。否则 “越涂越黑”

网友K:
水砂纸打磨。之后抛光膏伺候。。很简单。。

网友L:
真是没你办法

网友M:
多谢各位好心回帖!
但我决定保持原样!

网友N:
前面有个兄弟说502 溶于水,其实是对的,只是容得很缓慢,用水就可以了,拿一小块湿毛巾盖着上面,快干了就滴几滴水,放个4、5天就可以泡软了

网友O:
502先用水分层剥离,待到有机玻璃表面的伤痕处,用调速角磨机抵挡转速+羊毛毡抛光片1分钟搞定,抛光时候注意接触面小点,时间短点,分几次完成,以前用它抛光DVD碟片,没有一片出错,后来抛光PC眼镜片次次成功

网友P:
楼主可以买点乙酮来试试,不一会就会把502分解掉,但是我不敢保证会不会把塑料也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