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450的和398的有什么不一样?

楼主(2009-05-20):
如题,谢谢!

网友A:
398是什么玩意?

网友B:
398的叫黄金甲 450的叫v2

网友C:
基本一样,都是金属件,颜色不同.450V2是兰色的,398元的是金色的.我都买过.黄金甲的十字盘导轨是塑料的,450V2是金属的.

网友D:
v2是波纤,398是碳纤
要是用的铝材一样的话,398太超值了?
一样,不一样?
飞越也不一定知道,知道也不一定话,

网友E:
我买的就是黄金甲,398的,很好飞,精度也足够。

网友:
我问飞越的人,回答是:颜色不一样,其它都一样。

网友F:
黄金架没有相应的金属件可配 这就是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