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按照自己的设想做了一个水下推进器。有图。

楼主(2009-05-20):
前些天发了帖子,我的一个水下驱动器的思路。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95327&extra=page%3D1

最近有时间,按这个思路,做了一个推进器,见图:

这个是轴,自己车的,又磨,精度还是不够满意。

全套组件。用了一个磁吸水泵的部分配件、自己车的外壳和轴,螺旋桨是买的。还买到配套的橡胶圈。

把轴和螺旋桨装到了外壳中。外壳的轴孔用了自制的两只聚四氟乙烯轴承。

试机的效果没有拍照,下次补上。原本的电机是12V的,不敢加太高电压,到了水里后,转速下降比较大,但推力应该还凑合。
我的目标是做一只小型潜水器,并不是像真潜艇。估计有5只类似的推进器协同工作。

还要做的是引出线的密封。全部工作完成后,保守估计50米水深没问题。争取做到100米,我单位有打压试验舱。

就这样了,请大家指教。
Friendz

网友A:
建议做个水下机器人,装上水下作业的机械臂。(我多年前的设想,正在继续设想中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做个水下机器人,装上水下作业的机械臂。(我多年前的设想,正在继续设想中 ……)

是啊,第一步能够下水,有缆控制,能看到水下摄像,就满足了。 机械手是N年以后的事情了哦。。。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前些天发了帖子,我的一个水下驱动器的思路。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95327&extra=page%3D1

最近有时间,按这个思路,做了一个推进器,见图:
这个是轴,自己车的,又磨,精度还 ...

能将你们单位的打压试验舱发个照片看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将你们单位的打压试验舱发个照片看看吗?

我一个同事自制的。是用一钢管,焊了两个法兰,然后一圈螺栓拧一个盖子,中间有密封圈。
打压用的是手动打压机,到1.5MPa应没有问题。其实用自来水就可以测试到1MPa左右(水压大的地方),用个密封罐子,把自来水通到罐子里,然后把水放出来,就可得到压力测试结果。

网友:
如果不是在海水里工作,低压直流电机可直接置于水中工作,不用封闭完全没有问题。

楼主:
呵呵,作为一个可长时间应用的装置,还是要能防水为好吧。电刷、整流什么的在水里泡着不会很快就腐蚀了吗?再说还要通电。。。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一个同事自制的。是用一钢管,焊了两个法兰,然后一圈螺栓拧一个盖子,中间有密封圈。
打压用的是手动打压机,到1.5MPa应没有问题。其实用自来水就可以测试到1MPa左右(水压大的地方),用个密封罐子,把自来 ...

1MPa大概是多深得水压?一百米多?

网友C:
楼主你后面涵道设计有问题,你的剖面设计反了,这样会损失较大的推力

楼主:
1Mpa约合100米,海水密度会更大些,不过也接近100米。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后面涵道设计有问题,你的剖面设计反了,这样会损失较大的推力

设计反了? 敬请指教。 有一端平面的(前端)要有个锥形帽,还没有安装好。螺旋桨和导流罩在后端。

网友:
有意思!顶个

网友C:
涵道推进截面应该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涵道推进截面应该是这样的

多谢指教了!我会按你讲的方法改进一下。

网友D:
把浆换吧,你的应该是半浸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浆换吧,你的应该是半浸浆,

确实是半浸桨。

那种三个叶片的一般是全浸的吧?我不太懂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浆换吧,你的应该是半浸浆,

半浸浆是不是就是只有一半浸在水里的啊,请指教

网友:
理论上来说是 工作是这样的.具体也不太清楚了

网友(2009-07-23):
回EINSTEIN2008

别做白日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做个水下机器人,装上水下作业的机械臂。(我多年前的设想,正在继续设想中 ……)

支持!!!!!

网友:
想知道它可以用在哪里
夏天到了,用这东西游泳潜水倒是不错,省不少力

网友(2016-11-22):
引用 网友B:

1MPa大概是多深得水压?一百米多?

10米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