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铣刀不知要如何磨?

楼主(2009-05-20):
两刃,三刃的立铣刀用磨刀机不知要如何磨?

网友:
买个磨刀机,钻头,铣刀都能磨了

网友:
用台钻磨,或用车床磨,搜三A和方老大的贴,好象孕妇的也有.

网友:
我忘了你是新兵了,不知道3A和FANG老大就先潜着水先....................................

网友:
像这种

查看图片 - 淘宝网.htm

网友:
一般的磨刀机磨磨钻头是可以的,磨铣刀是有问题的,钻头很简单只有一个端面角度,而铣刀端面有前角后角多个角度,还有侧刃的前角后角并且是螺旋角的!并非简单的,像大伙玩玩的,建议直接在砂轮机上学会磨端刃吧,磨侧刃是专用工具的,没必要学,假如侧刃钝了就磨去一截再开端刃端齿方便!:loveliness:

网友:
回机缘先生;我也有一车床不知乍样磨,你能指点一下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