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750问题

楼主(2009-05-20):
大家好,我的Gp750有个问题,就是开机自检完毕后,移动飞机的话,滑套会自动慢慢顶向左边(就是靠尾管那边),然后卡在最边吱吱响,设置了行程也不行,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设备是9X2,感度是42.....

网友:
你的舵机的臂换短一点的,再重新设置行程就可以了

网友(2009-08-19):
感度太高了,舵臂应该是从中心点算起10mm的距离

网友:
我原来的陀螺也有这个问题,后来寄回厂家修理。不过不是GP750.

网友A:
我用的10CHG, 感度23, 据说GP750 感度不能超35.
不知道有谁超过35的

网友:
要感度高也不困难,舵臂改用短一些,就可以了

只是感度越高,舵机越容易短命

网友:
原装的舵臂最短的那个,我的PRO是23.
不知道有没有改装的舵臂
FUTABA的好像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10CHG, 感度23, 据说GP750 感度不能超35.
不知道有谁超过35的

偶的感度33了~~~~~~快到35了。。

网友:
滑套会自动慢慢顶向一边是因为控上的RUDD中点数值太大所至,这数值一般不要超过10为好,调不过来可以移动舵机

网友:
我750 感度45

移动尾巴 尾推肯定会动啊  不懂 陀螺仪就坏了 呵呵

到边舵机响  重新设置尾推行程就可以了

网友:
我的750感度才25

网友:
控上的RUDD中点数值是什么。我的是RCE600

网友:
我用DSX7和JR G770T也出过这问题,重新Bind以后解决

网友:
我的401感度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