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国产控都不能显示中文

楼主(2009-05-20):
难道国产一定就是要用价格优势吗?为什么不能用服务和特色来取胜啊?中国这么大的市场为什么就不能好好发展下呢?
我感觉中文化能很吸引人的,不过中国人就是这样,老是喜欢不懂装懂

网友:
言之有礼

网友A:
至少天地飞是国产的,而且可以显示中文

网友B:
那些控制芯片都是鬼佬搞的,并且用中文还存在一个词库的问题,鸟语就不同了,26个字母+10个阿拉伯数字+若干标点符号就能搞定所有的事情。

你到电子市场去买点阵液晶显示屏,会发现最贵的是显示中文的,其次是显示日文的,最便宜也是最普遍的还是显示鸟语的。

控最重要的是稳定可靠,中文显示相对来说比较其次,没有必要在一些不是最重要的东西上面花太多钱,有那个闲钱,在重要部件上面多投资一点,会收益很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至少天地飞是国产的,而且可以显示中文

天地飞就是用特色、服务吸引人的。。可惜买她的产品需要运气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些控制芯片都是鬼佬搞的,并且用中文还存在一个词库的问题,鸟语就不同了,26个字母+10个阿拉伯数字+若干标点符号就能搞定所有的事情。

你到电子市场去买点阵液晶显示屏,会发现最贵的是显示中文的,其次是显示 ...

 就是这个道理。
不管是屏自带词库还是自己在程序里做,都是需要空间的,而且显示汉字很占显示点阵面积,用英文也需一屏就能把信息显示完,中文做不好就要翻页。
而且说句实在话,任何一个模型厂如果想指望国内模型市场养活自己都是做梦,模型市场的大头在国外,除了天9这样有意做国内的,其他控做中文有什么用。

网友:
一般LCD都是用不带中文字库的,便宜。
因为没有中文字库,所以中文字只能当成图片来显示,需要的程序空间较大,存储空间大的单片机稍微贵一点点
有些英文单词,翻译成中文后,让人看半天才明白,我宁愿看英文的好了

网友:
这种控连操作语言都没有替国人着想,中国人造的控显示的竞是鸟语,就不能来个多国语言?再说增加汉字库能增加几个钱,别忘了控可是暴利的东西,还美其名为主推欧美——————,垃圾控,国人还能买你的控吗?国内市场你认为小,但如果都用你的控,市场也小吗,如果你的控不好,都不用你的控,你的市场所永远也做不大————————!!!!!!!!

网友:
赵本山说过,狗脑袋长鸡角————净拯洋事

网友C:
替国人着想的厂家,下场都比较惨 ,专心服务外国人的厂家,才能有好的发展。。。

道理很简单,经济学有句话:尽量选择做有钱人的生意,不要去做穷人的生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替国人着想的厂家,下场都比较惨 ,专心服务外国人的厂家,才能有好的发展。。。

道理很简单,经济学有句话:尽量选择做有钱人的生意,不要去做穷人的生意。。。

也难怪,国人迷信进口,对自己做的东西老是持怀疑态度。任何控都有失控和坏的时候。可轮到国产的,那就是不可靠。

网友D:
字库的问题还小,字长就是大问题了,拉丁字母和数字之需要8位字长,汉字需要16位字长,总线都要排成16位的了

网友:
总线不需要16位啊,8位的双字节就可以了。

国产控和进口控的差价是多少? ,利润不算高了~~~
在国内,再高级的控也是被众人当玩具看

网友:
说到底,对国内市场重视程度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D:
字库的问题还小,字长就是大问题了,拉丁字母和数字之需要8位字长,汉字需要16位字长,总线都要排成16位的了

关总线P事,主要是开发成本的问题,需要字库支持,消耗更多的空间,空间大的单片机又要贵些,而且程序也复杂一点,麻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