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急啊!!高手快来指教啊!

楼主(2009-05-20):
我在调试的时候要是把车子台速调到四轮悬空的时候车轮不会转动的话很容易熄火!所以我只能低速油针贫油点,这样台速就有一点高带动轮子转动!不知道这样是正常吗?放在地上不会自行往前走

网友A:
正常 就是这样的

楼主:
我以在四轮悬空的时候把车子调到轮子一点都不会转的为最佳!?可是这样很容易熄火!我发现要是把低速油针调贫油点台速就有一点高,这是在四轮悬空的时候齿轮就会带动车轮开始有一点转动,原来这样是正常的啊?????

网友B:
车子怎么能悬空调呢 这样自重和发动机的负载都不一样而且你的油针和怠速相对比较都会低一点,所以一下地就会熄火 在地上调才合适

楼主:
那要是在地上调试到车子台速状态良好而且不会向前走,但把车抬起来离地的话,车轮会轻微转动那是正常吗?

网友C:
忘记告送你了!别太爆了!机器很容易爆!当爆的时候可以开心的笑下!喝点!别喝太多!

网友C:
玩这车需要多收点引擎配件还有螺丝!反正能收的全手你就可以无敌了!我也是这车我就是这个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