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汽油船的润滑油杯到底有没有用?

楼主(2009-05-20):
请教一下大家,O艇上润滑油杯有没有实在的用处?还有用什么油作润滑?想加一个,但是不知道值不值,见过几个老手都有,但是是自己作的加上去的,还在加一种红色的油,但不知道到底有没有用?起什么作用?

网友A:
不是十分必要。但每次跑完后最好维护一下。

网友B:
润滑油杯.............放在那裡啊?

网友C:
还是很有用的,省得老是把轴拆出来加润滑油.同时润滑油不光润滑软轴部分,同时也润滑轴架上的轴承.
我是用摩托车上用的高级齿轮油作为润滑油使用

网友D:
润滑油分B、C、D三档,红色的是D级的

网友E:
如果装老鼠尾的话,就很必要了,因为老鼠尾拆着比较麻烦,加了这个油杯后,每次放船之前加润滑油就可以了,比较方便省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