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P750在450pro上行程量设置方法

楼主(2009-05-20):
最近购入450pro一架,经过3天晚上的艰苦努力,终于安装完毕了。
但是尾
舵机
的行程量总是设定不准。我是第一次用GP750的,按照说明书先切换到行程设置档,然后先向左调到合适位置,然后在向右到合适位置,最后点确定按钮。结果是向左拉杆行程量合适,舵机不吃劲;向右拉杆,舵机一直叫。
然后我又单独设定左侧和右侧,就是将杆打到左边合适位置后点确定按钮,右侧以此类推。结果还是一样,左侧正常右侧吃力。
不知道有没有遇到过类似问题的,小弟虚心求教。

网友A:
向右拉杆,舵机一直叫应该是舵机顶“墙”了,我也是新手用的是401,前两天也出现过同样的问题。尾舵机的行程调整大家说法不一,1、有的说尾桨夹角应为0度,2、有的说应为有一定的角度(具体好多度不清楚,没量过,反正按说飞机明书上设置的)。我采用的第二种,但需要降低舵机的行程,在陀螺仪上调,并将控里设置尾舵机的行程调制最大。如采用第一种则不需要降低舵机行程(401出厂设置的是100),两头均不会撞“墙”。LZ的意思是按照说明书上设置尾桨在中点后又要求右侧不撞墙,除非gp750有可以调整舵机左右行程大小的功能。举例说就是舵机臂在与推杆成90度的情况下,向左转动50度,而向右就只转动30度,且左右出力及速度不变。还请高手回答。

网友B:
以撞墙 为最大值 调节尾舵位置
这样就没问题了

网友C:
LZ
GP750在調整時,以撞牆為基礎,略為減少0.5mm的距離設為最大行程
您可以重覆多次的來回調整出您最合意的位置後,按set儲存
GP750只會記住最後一次的調整,請您再試試
如需要協助,請與我連絡...........

网友D(2009-06-21):
手册原文:“选择LIMIT选项,接着将方向舵摇杆慢慢的往左与往右移动,使尾控制组达到两侧的最大行程限度后,再按一次SET键即完成左右行程量的设定”
我觉得这里是关于按“SET键”的时机描述不清,综合chi版主3楼回复,下边哪个正确?
1、方向杆分别向左、向右拨动到离撞墙0.5mm并保持在最后到达这一边不动,按SET键。
2、方向杆分别向左、向右拨动到离撞墙0.5mm然后回中,按SET键。

网友E:
同问!pro是没法调整舵机位置的,昨天在家里研究半天一直没效果。郁闷

网友E:
我调好了,首先要通过控的方向舵摇杆把那个尾巴调到尾推行程的中心位置,也就是两片尾桨0度位置在进行行程设置,一次就成功了!

网友D:
“首先要通过控的方向舵摇杆把那个尾巴调到尾推行程的中心位置,也就是两片尾桨0度位置再进行行程设置”————
然后怎么设置?是8楼的哪种方式?

网友D:
其实我的450Pro现在锁尾没问题,非常好。
就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于是乎就想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

网友F:
刚用750~也是在行程上的設置出現問題~
但現在用好了后~發現750的設置是眾多陀螺仪中最為方便快捷的~
首先是如小鎮說的~先把行程中立即尾槳零度,這個最好在非鎖尾進行~因為鎖尾模式不會回中~
再來就是來到陀螺的左右行程設置上~先左(或右),慢慢打,打到快撞而離撞有0.5mm的距離,然后就再打右(或左)也是距離撞有0.5mm的~最后記得讓控上的尾陀干回中后才按下set就好了~

网友G(2009-09-11):
我用过的陀螺仪不多,但是750真的是非常好调的陀螺,锁尾也非常定

网友H:
左右 到墙的时候 按就好了

网友I(2009-10-14):
学习了,回家在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手册原文:“选择LIMIT选项,接着将方向舵摇杆慢慢的往左与往右移动,使尾控制组达到两侧的最大行程限度后,再按一次SET键即完成左右行程量的设定”

我觉得这里是关于按“SET键”的时机描述不清,综合chi版主3楼回 ...

2  飞机一切正常

网友(2010-01-28):
我和楼主一样的问题啊·~但用各种方法都不行啊~~~
等待高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