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下吧,有点乱了现在呵呵

楼主(2009-05-21):
想玩直升机,初步就是悬停和航线,3D那是之后N久的想法,现在为了要架可以飞起来的直升机正在一步步努力,首先是空机,但还没选好所以想发帖子请教大家,帮忙我选个空机吧。
现在知道的空机除了YT外我知道的还有GL,飞耐克思,KING ,WING ,飞跃,山寨不算,SIM有点小不喜欢。就诊及种我也不知道买那种好,有点偏向GL的,但是相比较下其他的在价格上更有优势,想要是都一样的话当然选对的不选贵的了,但由于自己是新手,所以也不好判断这些都区别,故发贴请大家帮忙说说这些都好坏,以便选择

我想直接买个全金属的免得再升级,大家给个性价比最好的,当然了,除了电子设备最好其他的有待更多更好,场外铝箱不错,呵呵

控和其他电子设备的选择日后再咨询大家,总得为米够了才能咨询,要不大家好心指导我那么多结果还是没米而搁浅了呵呵

大家给推荐下哦,谢谢了,就450级别的空机。别管我是不是新手,米多不多,就按照这些都性价比最高的,谢谢啦

网友:
明白你的心情~
但沒控和電子,入了空机也是沒意思的~
空机我會選亞拓450 gf~1500左右~空机包括電調和電机~有的也會帶一塊電池~
但比較經濟考慮还是飛跃的,400左右~淨下的錢可以買一個控和電子~而且配件平宜~
到將來好點才入亞拓的空机~那些控和電子轉过去就可以~這樣比先入一個空机爽很多~

网友:
中将了哦,还新手啊 推荐非耐克斯

网友:
看在您是中将的份上,提供些建议,,,
空机除了YT外我知道的还有GL,飞耐克思,KING ,WING ,飞跃,山寨不算,SIM有点小不喜欢。。。目前金属450价格优势上飞越最好,质量上GL,飞耐克思,KING  ,飞跃(飞越),都不是很高,WING质量上比前几个高,但价格基本与YT持平,那为什么不买YT呢???  SJM是比较另类设计,是不太适合新手,而且它价格也不低。要推荐的话,不推荐GL,GL已经落后了,,,小的推荐飞耐克思和飞跃。
遥控设备可以用天地飞6C,觉得飞450很稳的,最好是先买TDF6C加模拟器,从练模拟器开始,练纯熟了,然后飞真机,这是减低模型开销的最好办法,要不,老是炸机修机,那些大米白白流失了,,,,
其他电子建议,辉盛,北田,0704,WK006,可以满足一般飞天梦想~~~``
同时提高模型知识和动手能力为必要。
将军明鉴。

楼主:
楼上的六级士官,按照你这样的成绩以后也是个将军,不错的哦
我的想法几乎和你一直,这样省钱呵呵,现在我就好好看下飞耐克思的吧呵呵,飞跃的有说好也有说差,我自己认为是再怎么差也不会差到哪,因为市场认可度感觉还可以,而且那价格,绝对性价比的

楼主:
感谢上面三个朋友,你们的意见其实都有共同点哦,呵呵这总比分歧好,有分歧我就得又考虑了,谢谢哦

网友:
不客气,同时提议,如果,对直升机模型演练要求只需达到中等程度的话,遥控设备一步就到FUTABA6EXHP,能满足一些基本功能设置要求,并且PCM抗干扰性强些,一套全新也就700多吧。

楼主:
其实我不是很喜欢那些高难度的3D,感觉没什么意思,我更喜欢能航线,想想能快速准确在穿越各种障碍那绝对是飞3D享受不到的,呵呵。所以请问下就要求悬停和航线的遥控什么级别够用了啊?FUTABA6EXHP目前也是我首选,便宜,不错。但也个TDF的6C怎么样?价格很低哦

网友:
建议..
遥控DSX7到位吧.
YT450PRO到位吧,省的麻烦买这个那个的..
一次性搞定.炸了开始上山寨配件!!!

楼主:
米不多,现在就谈论空机,
玩玩航线控温想FTB6EXHP够了

网友:
错了....错了....直接上DSX7,不后悔的...
FTB6EXHP等你想换的时候,你就知道二次投入的麻烦了

网友:
控方面我就建議最起碼6ex或以上~而推薦6ex~
就6ex而言實在是很足夠~飛三d都足夠何況飛航線~
我就從經濟和簡單實用方面考慮~

网友:
TDF6C我曾经有过飞450,没让距离很远,15米距离,飞行有20多个回合电,无失控无炸机情况,感觉是比较稳,油门中点螺距在5.5度,操控飞机随叫随到,这个价格而言我感觉很满意。不过有一点,感觉它的锁尾调整功能不方便,用双感度的陀螺的效果,反而没有单感度陀螺来的好,来的方便。为什么会这样?这一点我也没去做细研究。

楼主:
FTB6ECHP的够了,我目前不玩3D,航线悬停没必要高级控吧

网友:
航线悬停对控的要求和3d是一样一样的
不推荐任何山寨机,拿到手看一下就知道了,和yt没法比

楼主:
不能完全这样说啊,除了目前新出的200的塑料山寨,其他不同牌子的450还是很被市场接受的哦,YT不能垄断者市场

网友:
飞直机最主要的是注意安全,一,信号失控,二,舵机电子设备失效,三,机构断裂失效,四,射桨(机构强度问题和大桨本身问题)。
原先的GL塑料450就多次发生过,飞行中,中联断裂,整个悬翼头连着大桨一起飞出去`````而机体象个傻瓜一样,就这么掉落地,,,`现在都是金属中联,应该不会再发生这类情况。。。。
大桨夹射桨一般都是横轴螺丝松脱,这个可以直接换用外丝横轴的机件,几乎很保险了。
飞机的各个金属机构都要完好的上好螺丝胶水,这个是防止机构失效的重要环节工作。
木大桨有射铅丝的情况,一,桨原先是好的,但使用中有轻微的擦过地面和碰过东西之后,任旧在使用,其实木桨的铅丝已经松动,容易造成射铅丝,所以有损坏的木桨最好不要用要换。二,劣质木桨本身质量问题造成射铅丝。。所以多数人还是选择用玻纤大桨和碳纤大桨。玻纤比其他两个都要重,所以续航时间会较短,碳纤的最好最贵所以不用多说。。。尾桨也有多次发生射桨情况,多是机件强度上的问题,GL,飞耐克丝,飞越都有过发生。
舵机电子类,应该在每次飞行前做好检查,能降低电子失效造成的事故,但也不能完全避免,有人建议,电子设备按使用时间时限定时更换新品,但是各类产品的时限到底有多长短,很难定论。。。
信号失控问题,能有个清净的场地是最好,或者考虑PCM或2.4G。
飞机一旦有炸过机了,情况会非常复杂,隐患可大可小,建议不要炸机。。。
观以上各点,证明直机是个非常危险的东西,所以,最后说一点,也是第一要点,开阔的,无人的场地是第一考虑的安全因素,人员离飞机一定要保持足够安全距离,也是第一考虑的安全因素,,,
这里没有第二考虑...

网友:
无米人士的最佳拍挡,西西;6EXHP(35,72,40随便,35便宜点,西西)加2.4G升级套:600多点

收套WING吧,上个XXD50A+2218,配4个辉肾+GM700或者G006,再整3块电,西西,WING其实不贵,耐炸的贵,不耐炸的真的便宜哦

网友:
老大,实践比一切都重要~~~~~~~~~~~~~飞吧,比较一下,就知道有些被大家捧出来的东西,并不一定很好~~~~~~~~~~重要的是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