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50级的引擎 用60级启动器 可行么?

楼主(2009-05-21):
请问下50级 三叶直机引擎 配 60级启动器 可行么? 是否需要用90级的..新手不懂..望赐教

网友A:
没有规定用哪种吧,如果以后准备上90级的直机,就买90级的启动器咯。否则还是买60级的启动器好了,

网友B:
肯定可以

网友C:
我的50级的机用百几级的都没问题

网友D:
50的用60的启动器是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