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叶46H发动机的问题

楼主(2009-05-21):
风神50的JJ,装配的三叶46H
发动机
,每次启动比较困难(间隔一两天以后),分析原因是缸里积油,把JJ向排气管侧倾斜一会儿让缸体的油流向排气管,就可以启动了。不知各位前辈是如何操作的,请教、、、、请教

网友A:
油针 还未调好 导致积油

楼主:
发动机是新的,油是自己配的(25%、未添加硝基甲烷)磨机就装在JJ上磨的,主油针2圈左右,付油针未动,总的感觉像是有点富油,运行时发动机声音还行,只简单的飞了下悬停,还可以,按中尉说的我再研究一下,谢谢!

网友B:
启动前把火头拧下来,用马达转一下,把积油排掉,就好发了

楼主:
O(∩_∩)O谢谢各位的指导,因我装了假火头,不愿意拿下头罩。关于中尉说的意见因近几天一直没时间玩,还没有调整,待问题解决后一定通报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