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54吱吱响个不停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2009-05-21):
用在30油直上的9254,配GM730陀螺仪,4.8v接收电池,正常开机初始化后9254就在吱吱响个不停。我插到450上面的401上也是这样,尾推很顺畅,也没什么阻力啊。450上的9257就不会这么吱吱响的很频繁,只是偶尔响一两声。请问高手是怎么回事?能飞吗?

网友:
狠好,不响就麻烦了。

狠好,不响就麻烦了。

网友A:
不会吧,都少将了,也不知道这问题,数码舵机会吱吱的响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吧,都少将了,也不知道这问题,数码舵机会吱吱的响正常的

嘿嘿,我以为是别的原因呢,学习了O(∩_∩)O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嘿嘿,我以为是别的原因呢,学习了O(∩_∩)O谢谢

你感觉是坏的就送给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感觉是坏的就送给我

老哥,你送我一堆东西都还没感谢你呢 :loveliness:

网友:
不响就准备换新的吧!

不响就准备换新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