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是组合的电阻

楼主(2009-05-21):
大家看看这个是什么电子元件  知道的说说在下多谢了

网友:
山蚂拐,这是排阻。

网友:
楼上正解——排阻,通常用于几个同等阻值的电阻

楼主:
排阻可以不可以认为是并联的电阻啊  我看是4个单元 是4个电阻并到意识还是1个电阻  8个接点

网友:
这种4个电阻是分别独立的,另外一些单排的排阻有一个公共脚,将旁边的电阻的一个脚都连通

网友:
电调上的吧,普及型的~~~~

网友:
这东西很常见的 尤其在数字电路中

由于很多数字电路都需要 接上拉 下拉 等电阻 电阻型号也一样 电路又是 按顺序来的!! 所以为了节省时间和空间 就有这东西了!

排阻最大的好处是 电阻值基本接近 形状又是按照标准间距 所以焊接的时候比较简单定位

网友:
独立型排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