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教三叶发动机安装问题

楼主(2009-05-21):
刚买的三叶52
发动机
,发现化油器部分主油针是分离的,不知道怎么安装主油针到发动机什么部位

楼主:
急待解决

网友A:
发动机
屁股后面

网友B:
油针安装在后盖那里
这个需要将后盖上面两个螺丝拆下,然后将油针对好,再将拆下的螺丝上到后盖原位即可,这样的设计比较安全,在调试发动机时安全

网友C:
能不装在发动机上就别装了,一摔它就喜欢跟你断着玩.

网友D:
楼上说得对
这样装的法,太容易断了,但不装在这里,我又找不到什么地方可以装

网友E:
练好技术,避免摔机才是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