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电机自检声音变小怎么回事?

楼主(2009-05-21):
昨天飞330炸机后,今天又做了一架,但是接上
电机
和电调后自检声音变小,但是转速都正常,后来换了一个电机后声音还是很小,手上没多的电调请高手是不是电调坏了,但是加油门什么的都很正常~!

网友A:
相位不同會這樣,不必擔心了

网友B:
电机转几个角度看看是不是还一样,要是一样估计那里有点问题了,声音不会无缘无故变小

楼主:
把电机安到飞机上后声音又正常了,看来是机座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