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用小车床改深孔钻 有搞头吗?

楼主(2009-05-21):
好象大床改出来还不错。 不知道有没有人弄过。/

网友:
小机床精度\强度都不够,难!

网友:
小机床力度不够,钻深大孔不行!

网友:
有没有图纸啊,我钻么硬度的东东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象大床改出来还不错。 不知道有没有人弄过。/

专业钻深孔

网友A:
做狗管吧

肯定可以改的,
注意工艺操作。
俺钻过2mm大约15cm长的孔,
再长就加连接杆,一点点地掏。
说床精度不够的得打屁股!

楼主:
那么 深孔钻夹和水泵 多少钱?  听说10MM左右的钨钻上千一根  有这种事?
看了这图 我心痒的很/

网友B:
这是拉刀,搞键槽或者花键用的

网友:
等着看你的奋斗结果,也算尖端技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可以改的,
注意工艺操作。
俺钻过2mm大约15cm长的孔,
再长就加连接杆,一点点地掏。
说床精度不够的得打屁股!

直径2mm 长度150mm的钻头吗??哪里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拉刀,搞键槽或者花键用的

我觉的不是拉刀   看刀杆和刀架连接的地方钻柄有个V曹 应该是排泄用的深孔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