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关于舵机的疑问

楼主(2009-05-21):
辉盛9g
舵机
,今天中午在调机时在带电状态下动了舵臂几下,现在两侧的舵臂通电后初始位置不平衡了,两侧相差大约10度左右。请问一下,这是不是我的舵机坏了?有没有办法让他恢复原样?

网友A:
首先确定没扫齿,然后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在控里调中立点。
高阶一点的方法就是调整舵机里的电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