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450PRO请高手帮忙参考下!

楼主(2009-05-21):
我是新手,最近刚把4通玩的很熟练,所以现在想买架6通的我想买亚拓450PRO因为我特喜欢这个飞机的样子!!!!!

我想买450PRO 高级套装版的配DSX7遥控器大家帮参考下这配置行吗???????

都说用模拟器请问用什么模拟器好啊!!!!!!!

网友:
同问,我也打算入手这个配置。。。

网友A:
新手不太建议飞Pro,炸机费用还是有点高。而且维修方面比SE麻烦些。
DSX7不错。

网友B:
我已订了一套,还没到手,你这套配置肯定是可以的啦,关键是看价钱?我看至少要4600吧,还不算电池和充电器,我也很喜欢,但听说配件只有原厂的,所以飞的时候还需多加小心~!要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手不太建议飞Pro,炸机费用还是有点高。而且维修方面比SE麻烦些。
DSX7不错。

严重赞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已订了一套,还没到手,你这套配置肯定是可以的啦,关键是看价钱?我看至少要4600吧,还不算电池和充电器,我也很喜欢,但听说配件只有原厂的,所以飞的时候还需多加小心~!要不。。。

哈哈,就是不知道我和楼主同是练好lama v4 的水平,上450pro,能否仔小心的情况下,没有大炸出现。。。。。

网友:
现在450pro已经有一些易损件,但是新手还是不要上,最起码都要航线熟练才可以阿~

网友:
练好LAMA 就上PRO 有皮

网友:
有钱其实什么都可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哈哈,就是不知道我和楼主同是练好lama v4 的水平,上450pro,能否仔小心的情况下,没有大炸出现。。。。。

还是多练模拟器吧。我也是LAMA V4练的很溜时,信心爆棚直接上450。机装好后还请老手调好试飞过,老手们一再叮咛机先放起来,多练模拟器,一定要到条件反射形成了再试真机。我练了几次模拟,自以为差不多了,带上训练架一试真机:秒炸!尾管齐根断裂,皮带断,换三轴,大桨,副翼平衡杆,大齿盘组件,断支撑杆一根,9257舵机安装耳断,换尾桨。你算算如果是450pro的话,要多少米
埋头练模拟器,直到有一天感觉到右手已经可以很自如地随飞机的状态自动调整时(我是美国手),拿出真机左手一推油门,右手不自觉地跟着动,就这样飞起来了。以后即使炸机,成本也基本在20元以内。
我觉得,仅玩过LAMA,没玩过单桨机的话,无论你的LAMA多么溜,没练好模拟飞450的话,想不大炸很难。。。

网友:
玩好LAMA 和玩好450是两个概念啊 一个是双桨 一个是单桨

网友:
450PRO 高级套装版配DSX7遥控器 我个人觉得不错啊

不过你说的 4通是指 Lama 还是 单桨机器呢?

如果是 4通单桨很熟练了,再练练模拟器,

那我觉得可以直接上 450Pro 了,小心点飞就没事。

如果只是 Lama很熟,那就离 450尚有相当的距离。。。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还是多练模拟器吧。我也是LAMA V4练的很溜时,信心爆棚直接上450。机装好后还请老手调好试飞过,老手们一再叮咛机先放起来,多练模拟器,一定要到条件反射形成了再试真机。我练了几次模拟,自以为差不多了,带上训 ...

受教了。。

其实美国具体为什么操控方式呢?

我现在习惯了 左手油门、侧飞,右手前后、旋转,不知道这样是否就是美国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新手,最近刚把4通玩的很熟练,所以现在想买架6通的我想买亚拓450PRO因为我特喜欢这个飞机的样子!!!!!

我想买450PRO 高级套装版的配DSX7遥控器大家帮参考下这配置行吗???????

还有就是我是新手自己能组装 ...

這個配置是可以的,但組裝來說,建議找老手帶

网友:
我现在迷茫在选择 450 PRO还是600NSP中,自己有2架500,450V2,设备也很多余,闲置DS760 GY520,数码舵机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受教了。。

其实美国具体为什么操控方式呢?

我现在习惯了 左手油门、侧飞,右手前后、旋转,不知道这样是否就是美国手?

恭喜,你已经是美国手了对单桨机而言,就是左手油门,方向;右手副翼和升降。因为整个十字盘的控制都在右手上,很容易形成条件反射。

网友E:
楼上的请看清楚再恭喜,这个可不是美国手,要是lama 真的是按这个手法练的,恐怕这个lama的基础也白练了。

不建议新手采用这种特殊的手法。

网友:
貌似是反美国手,哈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楼上的请看清楚再恭喜,这个可不是美国手,要是lama 真的是按这个手法练的,恐怕这个lama的基础也白练了。

不建议新手采用这种特殊的手法。

貌似我的不是美国手呢。。。。不知道是否一定要改过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貌似我的不是美国手呢。。。。不知道是否一定要改过来。。。。。

改吧,个人认为这个手法基本上综合了美国手和日本手的缺点。

网友:
看明白了,楼主这个LAMA控改手时是直接将两个电位器换过来的,所以成了反美国手

网友:
晕死,我是看网上一个改手法的帖子这样子改的。。

不知道练了那么就,能否改过来。。55555555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受教了。。

其实美国具体为什么操控方式呢?

我现在习惯了 左手油门、侧飞,右手前后、旋转,不知道这样是否就是美国手?

这是反日本手。少见哦

网友:
现在改过来啦。。。。。。。。。

遥控也拆开改了

左右油门、旋转  ,右手前后、左右侧飞(刚好控制十字盘)

不知道这样是否正宗美国手啊?

网友F:
美国手 MODE2: 左手遥杆控制油门、方向 右手遥杆控制:升降、副翼。你现在的那个改法是正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美国手 MODE2: 左手遥杆控制油门、方向 右手遥杆控制:升降、副翼。你现在的那个改法是正确的。

当时第一次改,就是被副翼搞糊涂了。。

我以为左手控制方向是:控制飞机侧飞 ,右手副翼是:就是飞机后面的小翅膀,450的小翅膀不是控制旋转的吗?  所以一直我一开始就是美国手

网友:
直升机最好就是美国手阿~

网友:
就是当时看不懂美国手具体是怎么设定才搞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