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技术性问题,关于电调功率管的检测

楼主(2009-05-22):
本人电子菜鸟一个,现在已经确定是电调问题,症状是启动电机时电机有时候会一卡一会,有时候会啸叫,此时电流极大,电调发热严重,现在怀疑是功率管坏了,不知道我的判断是否正确,但拆开后看表面没有一个管子有缺陷,请问如何测量功率管判断其好坏?最好有截图,我在网上搜了说测电阻,但是一个小管子有八根脚,无从下手。谢谢指教

网友:
在线量MOS的D、S脚,要正反向量,如果两次测量的电阻为零,管子就坏了(和它并联的几个也坏了)。如果一个方向测量有一点电阻,另一个方向无限大,管子是好的。

楼主:
谢谢楼上,不过还是不明白D、S分别是那两支脚,一个管子一边四只脚,共8只。

网友:
不是那么简单。。还是找懂电子的人修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不过还是不明白D、S分别是那两支脚,一个管子一边四只脚,共8只。

你直接看,一边三脚是联在一起的,一边是四脚联在一起的,三脚的是S,四脚的是D,LS说的对,这个方法可以做个初步的判断,如果电子技术不好,非常不建议自己修的,这个方法可以做个初步的判断。

楼主:
哦,好的,谢谢了,我量量试试看,管子我会吹会焊就是不知道怎么判断好坏。

网友:
给你一个图,你就明白怎么量了。

网友:
这个图要保存,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