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资料收集} 船型设计软件需要具备哪些功能

楼主(2009-05-22):
问卷调查(非商业) 欢迎参与
船型设计软件或者简单说一个模型船设计软件
一款船型设计软件需要具备哪些功能
或者你希望它具备哪些功能

网友A:
lz是搞软件开发的

网友B:
熱誠!
设計不難,配合完美最難!!
须要对船所有的經驗,包括以下;
1)动力配合
2)安裝配件
3)升力/水阻調配
4)气流配合(快艇類)
:loveliness:

网友:
专业的设计软件应该有流体力学计算,结构设计,强度计算,动力匹配(无刷电机的扭矩、功率预报,最好再有螺旋桨的敞水特性计算),稳定性分析,操纵性分析
必须要求良好的操作性,最好别用CFD(那东西最少要3个小时才出结果,也听说过3台4核机子并行算了一星期)
我的设想:
给定船壳和速度指标后,自动得到全船配置(多个方案),包括螺旋桨的种类、直径、P/D值,电机级别和kv值,电池串并联,电调的电流,推力线角度,重心位置(压水板不考虑)
具体请搜索有关“滑行艇”的硕士论文

网友C:
可以出专业版和普通版,专家级玩家用专业版的,需要什么功能俺就不懂了。。
普通版供一般玩家使用,可以侧重于人性化、艺术化、个性化和趣味化,比如如何作出一些造型新颖、个性甚至是怪异的船,免得大家千篇一律。。最好自动化程度高一点,并且能生成3D动态模拟动画,并且在模拟过程中实时地报告参数(类似风洞模型那样),即使没有条件把设想实现出来,虚拟的动画中有自己设计的船感觉也很棒啊 ;
另外,最好支持模块化插件,便于适应不同需求的用户,比如图装设计插件,气动结构插件,效果图插件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