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机是做什么的

楼主(2009-05-22):
在单位翻出来的不知道是哪里用的电机。可以做什么用,另外那三根线是干什么用的,俺是纯菜鸟别介意谢谢各位师傅。

拔开底壳后有个线路板

拔开底壳后有个线路板

减速输出轴用手机充电器10伏的就能驱动扭力超大而且及其静音

减速输出轴用手机充电器10伏的就能驱动扭力超大而且及其静音

网友:
工业减速电机一只!
后面的电路板和线是旋转编码器,用来反馈转速和角度信号的,编码器有很多种,有光电式的,也有测速发电机式的。
我也有几个减速电机。

楼主:
这东西如果有两个估计做汽车电动座椅驱动应该没问题。

网友:
是18V的直电,估计你用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