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机能反转吗?

楼主(2009-05-22):
我做后推动力的飞机 就不用买反桨了~

网友:
当然可以了,随便两条线对调一下就反转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
潜水很久 此问题看了我

网友A:
电机输入三条动力导线与电调连接时,将其中任意两条交换连接就好了

网友:
正转反转只是程序问题。。车用的无刷应该可以前进后退的。。

网友:
以前別人說三條隨意插我也不相信~~
試試就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机输入三条动力导线与电调连接时,将其中任意两条交换连接就好了

同意..............

网友:
麻烦...前拉电机反着装后面就是后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