弃车改玩电直,高手给推荐一下

楼主(2009-05-22):
玩够车了,想玩电直,现在手里有5组2s2p的A123,不知道能不能用上,如果不行的话3s的行吗?还有飞机要买个什么样的?麻烦高手给推荐一下!!!

网友A:
亚拓 450 GF     1550 (电机电调电池)
舵机  65MG *3或者202MG *3      170一个左右
      便宜的就上MD933*3          70左右一个
陀螺+锁尾  GY401+9257   1000左右
控:   天8   800左右
       DSX7 1700 左右

其中450GF 我手里有一台全新未开封的  1550 包邮  有意联系我  QQ:707363401

网友:
電直刺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亚拓 450 GF     1550 (电机电调电池)
舵机  65MG *3或者202MG *3      170一个左右
      便宜的就上MD933*3          70左右一个
陀螺+锁尾  GY401+9257   1000左右
控:   天8   800左右
       DSX7 1700 ...

这个配置不错`不过`控我还是比较推荐FUTABA的6EXHP`740``锁尾也可以用GY401+DS520``要便宜接近200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