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有问题????

楼主(2009-05-22):
我用的KDS800 + 辉盛9克
舵机
飞机刚一加油 尾巴就要自己转一圈然后才停 熄火时尾巴也要自己转半圈 而且打了舵之后 不回中立点 有人说是锁尾陀螺在工作 所以不回中立点 请老鸟指教.....

网友A:
不回中立点,确实是陀螺工作在锁尾状态,
(飞机刚一加油 尾巴就要自己转一圈然后才停 熄火时尾巴也要自己转半圈)
如果起飞后正常,可能是你加油和熄火时太猛了,手法柔和一点就可以了

楼主:
我还想问个新手问题 呵呵 飞机飞不高 是怎么回事啊 ?? 排除电池问题 因为电池我是冲满了的. 有人说是螺距没有调好 我想请问一下 你们说的螺距 是指什么地方的螺距啊?? 十字盘?? 大浆夹??还是连杆距离?? 螺距是不是 就是指的连杆距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