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52的风扇問題~

楼主(2009-05-22):
遇到個問題~
不知大家的0852是否也這樣~
當插上一塊7.4v電池的時候~风扇啓動了聲音不小~這個很正常~
但插上第二塊7.4v電池時~风扇聲音反而小了許多~明顯減弱了~
直至其中一塊電充好了~聲音又再次加強~
結論是:同時充两塊電风扇反而減弱轉速~請問各位也是這樣的嗎?

网友A:
风扇控制电路比较奇怪的,
我在风扇上串了个50欧姆的电阻,声音就小很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风扇控制电路比较奇怪的,
我在风扇上串了个50欧姆的电阻,声音就小很多了

謝謝acer兄的~~
這個充電器非常方便好用~充電就充電沒有花巧~而且用料也很好~
個人感覺之前用过亞拓的cc4也沒這個好~就是聲音大點~
但我的情況正常嗎~多充一塊電,风扇聲音會少點~

网友:
你量一下12V的电压,
估计是电压跌落很多了,
所以风扇声音小了,
这样充电电流就小了。
据说不要用0852充20C的电池,容易伤害电池

网友:
最好是不用0851带的12V 1A的变压器给0852供电,
带不动,还容易把变压器弄坏

网友B:
哦,我前两天刚发过帖子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2

我的0852换了风扇后充电电压就不准了,不知道为什么,买了3个风扇了,跟原装风扇一样的风扇换上后也还是不准…… 不知道毛病出在哪里,看电路板也没地方可以调整的,很郁闷,想换个Lipro了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我前两天刚发过帖子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98734&extra=page%3D2

我的0852换了风扇后充电电压就不准了,不知道为什么,买了3个风扇了,跟原装风扇一样的风扇换上后也还是不准…… 不 ...

我也看过你的貼子~
估計和风扇關係不太~
因為我的风扇也是12v 0.1a的~

网友:
靠,还真是,我这0852换了几次风扇现在干脆罢工了? 那里能修啊?

网友(2009-09-03):
楼上的上个图片,我给你看看能不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