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2S 1000mah电池,始终无法充满,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9-05-22):
自己测了一下电压 是 7.88V, 其他两块电池充满电是 8.3 V,这块电池 充了一天,还是没充满,平衡充没有报错,一直是充电状态,请问是什么回事呢?
PS: 这3块电池都是我自己改装的,但是从来没碰到过,这种充不满的 情况。

谢谢大家了!

网友:
用同一个充电器,充另外一块电池,这样先判断到底是充电有问题,还是电池有问题。
正常情况应该是充电器的问题面大,但因为你的电池是改装电池,所以不好说

楼主:
已经测试,充电器没有问题,确实是电池问题,但是我不明白,具体电池是什么问题呢? 可以测量的到电压,就说明接触没有问题。 电压有 7.88 V,说明电池不是那种完全的损坏,那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呢? 谢谢了!

楼主:
顶起,期待高人解答

网友A:
有一块坏了吧,你量下每节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块坏了吧,你量下每节的电压

的确有一块的电压 偏小, 两块分别是 4.1 V 和 3.7 V ,难道  3.7 V 的坏了?

网友:
坏了,或有接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