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0用3300MA的电池,头罩能装吗?

楼主(2009-05-22):
请教,550用3300MA的
电池
,头罩能装吗?

网友A:
不行,要改电池架才行的,3300的电池太大了。或者把3300的电池做成两个11.1V上面一个,下面一个。

网友B:
可以的啊,我原来的550就能装上一点问题也没有,不过不知道cf的机身是不是和塑胶的不一样

楼主:
我的是550SE的,3300的电池能装头罩吗?

网友A:
不行,只能用2600的
3300的要改电池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