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4新买了CN12改尾直驱,改完问题来了

楼主(2009-05-22):
前几天一激动给我的004添置了一幅木桨和一套CN12改尾直驱,木桨刚开始震动好大,后来调好了,CN12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问题是这样的:电容和线都是自己手动焊的,焊好之后直接安装在了原电机处,尾翼自己想办法也固定住了,接电起飞,锁尾倒还算稳,但是CN12好像转动很不稳定,表现出来就是尾巴一甩一甩的,但是没有偏向哪一边,飞了估计最多几分钟,落地后发现尾电机超烫,用手根本就没法摸,而且接004四合一的那个T头也特别的烫,检查线路也没有任何问题,请高手给解答,谢谢了!!!

网友:
因为CN12是直驱,桨的转速要比原来的高,所以必须降低陀螺仪感度。你的飞机尾巴一甩一甩的,就是因为感度太大了,同时也会造成电机高温。

网友:
头发甩甩 大步的 走开

楼主:
陀螺仪感度是不是调节四合一上面的第一个调节钮啊?

网友:
我倒!!我都没调过敏感度。。

楼主:
我也倒,我更没调过。。。赶紧调调试试。谢谢沙发上的大哥了

网友:
调到尾刚好不会快速摆动就可以了,感度过小会使尾失控。

网友:
更重要的是怎么改善CN12的散热问题
同问问

网友A:
加装CN12的散热套,再把CN12改为拉桨式,整块电池飞下来CN12尾电机飞下来是微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装CN12的散热套,再把CN12改为拉桨式,整块电池飞下来CN12尾电机飞下来是微温的。

改成拉桨的确温度低得多,小散热片就够了,谁改谁知道。

网友:
004原装的是拉试的还是推的?

网友:
原来是推的。改成拉桨式后,尾桨吹出的风可以吹到电机上,起到很好的散热效果。

网友:
电池和4合1的接头处很烫可能是接头接触不好,前段时间我的004也这样,重新换个接头就好了。我觉得可能的原因是经常插、拔使得接头松了,所以接触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