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雷虎TG7000陀螺的问题.

楼主(2009-05-22):
各位大侠,雷虎 50 V2.5,用TG7000陀螺和DS0606尾舵,原先用JR DSX9 的控和原装9通接受,尾巴锁的牢。最近控换成了6EX 接收是R136HP PCM的接收 现在的情况是 :接电上去,尾舵一直抖 不可控。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嗯,同顶,我是试这机的人,哪位高手前来指点一下~~~~~~~~~~~~~~

网友A:
 要换控,控不行,换14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换控,控不行,换14通的

   我看你改上油机了   电的不适合你、、、

楼主:
求助求助.

网友:
可联络经销商退货

可联络经销商退货
我做过测试,TG7000较喜欢JR的控
但不太支持FTB的!
或是批次的问题!
早先向厂里反映,没人理!!!

楼主:
已向雷虎客服咨询,确实是发现不支持FU的设备,雷虎客服服务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