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Gale教做电显改了一个点拉烟的电路,请懂电子的老鸟看一看行不行

楼主(2009-05-22):
我用Gale做电显改的,试过用在天地飞第5通道可以控制,就是还没有接上舞美彩烟上,有懂电子的高手看行不行谢谢,我明天去试

网友:
我不清楚你外接的设备特性,只就上图器件谈点看法

TL431控制脚如果电平低于2.5V(通过接舵机电机的线),则TL431通,R470下端电压等于2V,右边发光管不亮.拉烟线电平接近0V,反之TL431控制脚如果电平高于2.5V,相当TL431不存在,11V通过R470及发光管对拉烟线上端输出,电平及电流从图上不好算,要看接拉烟线处的负载

网友:
我不是很懂。。帮你顶顶把。·。·。·。·

-----------------------------------------------------------------------
冬虫夏草QQ网名非主流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