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轴承取出方法

楼主(2009-05-22):
我的450尾桨夹轴承要更换了,可是不知道有没轴加承胶,试过加热等方法都取不出轴承,暴力也取不出,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网友A:
报废的轴承 我取下来反正没用 使用的比较暴力 直接拿螺丝刀顶着 拿小铁锤敲下来的  如有胶水++热后很好取下来

网友B:
加热后用一个钢针做的小钩钩拉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