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问题,请尽快回答。016的摇控器的怪问题。

楼主(2009-05-22):
今天手多多把它拆开再重装后,明明是左手油门的变成右手了,请问是不是碰到那些开关了??摇控器外的四个开关都照说明书上设定的。请问怎么回事???

网友A:
別急~~
控內有四個閞關两個紅两個白~
可能是不小心碰到了~:loveliness: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別急~~
控內有四個閞關两個紅两個白~
可能是不小心碰到了~:loveliness:

没错,把控的左边几节电池拿下能看到2个孔有这2个开关。
试着转换下看看就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两个红的DIP开关是控制CCPM, 白的没试过。。 试试那俩白的吧。。。。 没拆遥控杆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