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向轴承和主轴

楼主(2009-05-22):
把旋翼头用手按住 推油门 大小齿盘都转
松开手 旋翼头慢慢旋转
检查了单向轴承没问题
是单向轴承和主轴打滑吧
如何解决了

楼主:
补充 用手按住大齿盘用手逆时针反转旋翼头(俯视) 很容易转动

网友A:
要是单向轴承没有问题的话,不会是大齿盘和主轴的连接螺丝没了吧???或者主轴和中联的螺丝???

楼主:
有时候能卡住 能正常 但有时候不正常

网友B:
单向坏了,换

网友C:
能继续用

网友D:
电机接反了

楼主:
接反了推油电机飞速旋转 我试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