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螺旋桨手工扩轴孔的技巧

楼主(2009-05-22):
手上有一个435的桨,孔径是3mm的,想扩成4mm的怕搞偏了,请问高手应该怎么做?

网友A:
我也刚搞了两个铜桨435的!没事啊!我是用转头用手搞的!没用电转搞,怕那不带眼睛的家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刚搞了两个铜桨435的!没事啊!我是用转头用手搞的!没用电转搞,怕那不带眼睛的家伙.

有什么办法可以保障不把轴孔弄偏了?

网友:
拿车床扩,
我扩孔都用车床,
中心不会跑偏,

网友:
用电火花

网友B:
可用以下方法!

引用 楼主:

有什么办法可以保障不把轴孔弄偏了?

從小修大
先用3.2-3.4m/m再用3.6-3.8m/m,最後用4m/m就成了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小弟条件有限,已经用螺丝刀上一层层粘砂纸打磨的办法成功扩孔,历时2小时,效果不错~~

网友B:
有毅力,但也要动腦用最快的方法!

也可以用小园挫的啊

网友:
一般人手头没那么小的园锉

我用同样的方法扩了一个,不过看来建立工作室已经刻不容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從小修大
先用3.2-3.4m/m再用3.6-3.8m/m,最後用4m/m就成了

非常认同,从小到大,一级一级扩大,慢慢搞。。。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可以用小园挫的啊

没有小圆挫啊

网友:
作工模用的鉆石鋼小元挫也祇是十多塊一支

引用 楼主:

没有小圆挫啊

以後還可在軸上打浆卡凹位呢

网友C:
可行的话,我也要扩两个eco浆.换轴后用不上了.

网友:
要是鋁桨就好辦了!

引用 网友C:
可行的话,我也要扩两个eco浆.换轴后用不上了.

十文忙了你给我的任务
下星期会弄好的!!(4X1.2m/m.吼)

网友C:
 5好甘讲,多谢你先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5好甘讲,多谢你先对!

LS的说话方式优点看不懂